如何能让图中的电路震荡呢

楼主(2023-02-10):
测绘了一个电路,但是仿真不出来,实际应该是产生一个正弦波信号。请问要怎么修改呢

网友A:
百度 电容三点式振荡器
或 无线话筒电路

网友B:
电路图应该与实物对应不上,再确认多两遍。实在不行拍个实物上来。

网友C:
D1干什么的?会破坏振荡条件的。

网友D:
电容三点式变种,简单的话加上两个电容,或用分布参数

网友E:
随便在振荡回路中加一个噪声源,可以是正弦波,幅度设置1nV。

这是仿真器软件问题。

另外,振荡回路电容参数应该不对吧?Q1 基极应该得有个去耦电容接地。
振荡频率设计多少?

网友E:
电路图改一下就能振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