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的字符串拼接和判断

楼主(2023-02-10):
case EMStateBase::INVALID:{
            if(msg.second == EMStateBase::IDLE){
                std::string lunch;
                if(msg.first == FG_SM){
                    //lunch = "SM&";
                    lunch = "on -T SM_t -u SM_u SM&";
                }else{
                    //get corresponding process
                    if(processes.front() == "LogService") {
                                (void)system("setfacl -m user:LogService_u:rw /var/qlog/");
                    }

                    lunch = std::string("on -T ")  + processes.front() + std::string("_t -u ") + processes.front() + std::string("_u ") + processes.front() + std::string("&");
                        printf("=======cmd:%s\n",lunch.c_str());
                }

楼主:
    if(0 != ProcPreference::getPreference().get(msg.first, curState)){
        LOGE("%sProcPreference not found =%d",__func__,msg.first);
        return;
    }
    auto config = ConfigurationImpl::getInstance();
    std::vector<std::string> processes;
    if((msg.first != FG_SM) && (config->getProcess(static_cast<FG_TYPE>(msg.first), processes) != 0)){
        LOGE("can not find process info,fg=%d,process size=%d",msg.first,processes.size());
        return;
    }
    switch(curState.state){
        case EMStateBase::INVALID:{
            if(msg.second == EMStateBase::IDLE){
                std::string lunch;
                if(msg.first == FG_SM){
                    //lunch = "SM&";printf("=== %d:\n",__LINE__);
                    lunch = "on -T SM_t -u SM_u SM&";std::cout << " +sm lunch: " << lunch << std::endl;
                }else{
                    //get corresponding process
                    if(processes.front() == std::string("LogService")) {
                                (void)system("setfacl -m user:LogService_u:rw /var/qlog/");
                    }
                    lunch = std::string("on -T ")  + processes.front() + std::string("_t -u ") + processes.front() + std::string("_u ") + processes.front() + std::string("&");
                        std::cout << " + lunch: " << lunch << std::endl;
                }
                //fork process
                LOGE("lunch process=%s ",lunch.c_str());
                (void)system(lunch.c_str());printf("=== %d:\n",__LINE__);
                //if((-1 != result) && (WIFEXITED(result)) && (!(WEXITSTATUS(result))))
                MonitorItem item;
                item.setTimeMS(1000);
                item.setMonitorItem(msg.first, EMStateBase::INVALID, EMStateBase::IDLE);
            }else{
                LOGE("%s current state=%d,expected state=%d",__func__,curState.state,msg.second);
            }
        }brea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