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PWM波形问题

楼主(2023-02-10):
中颖单片机sh89F52。;
PWM波形是由定时器2产生的。除去定时器0的中断
PWM波形很好
加上定时器0 中断波形很差

网友A:
观察是在什么时机的时候波形变差吗 在定时器0产生中断瞬间?

网友B:
默认的二者的总断优先级是同级别的吗

网友C:
妥妥的中断优先级设置出现了问题 楼主可能吧寄存器的定义看反了

网友D:
楼主既然已经配置了优先级  还出现问题 那么完全可以自己尝试更改一下优先级配置啊

网友E:
设置反了  调换一下高低位的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F:
哈哈  还有一个建议就是将两个定时器的功能换一下也可以

网友G:
是中断优先级的问题吗?改过来就好了

网友H(2023-07-26):
中断优先级问题,有冲突

网友I:
应该是定时器0优先级高于PWM了

网友J(2023-09-26):
中断是不是导致输出中断一瞬间导致波形不正确

网友G:
那就是中断对波形影响了呗

网友K:
引用 网友B:
默认的二者的总断优先级是同级别的吗

理论上是用一级别的

网友L:
优先级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