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能不能实现跳过一定数量数据开始读取1.TXT文件的数据呢?

楼主(2023-02-10):
能不能实现跳过一定数量数据开始读取1.TXT文件的数据呢?

楼主:
FatFs文件系统已经移植好了,可以读取sd卡里面的TXT文件了。现在我SD卡里面有一个1.TXT文件,文件里面有足够的数据,已经可以从开头开始读取指定长度的数据了。

楼主:
比如说从1.TXT文件的第50个字节开始读取数据

网友A:
好像有个f_lseek的函数可以用的。

网友B:
没有用过这个系统

网友C:
还没有做过这么难的

网友D:
可以的 但是比较麻烦啊

网友E:
自己写一个函数就可以实现

网友F:
这样做是不是有点难度啊

网友F:
是不是可以都读出来 然后在选择数据呢

网友G(2025-04-06):
这个可以的,我之前用 FatFS 做过,可以用 f_lseek() 把文件指针移动到你想要的位置再开始读。

网友H:
建议你先用 f_open() 打开文件,再 f_lseek(fp, 偏移量),最后用 f_read() 就能实现跳过开头内容了。

网友I:
如果你是按字节跳过,比如跳过前100个字节,那就直接 f_lseek(&fil, 100),特别方便!

网友J:
要注意 f_lseek 跳的是字节,不是行,所以你要是想按行跳,得自己计算一行多少字节再乘。

网友K:
我以前遇到的问题是:跳太远超过文件长度会失败,记得判断一下 f_size(fp) 大小再决定偏移量。

网友L:
FatFS 默认是可以随机访问文件的,不像串口那种顺序读取,所以你要怎么跳都行,只要地址别越界。

网友M:
如果你要跳的是某一行内容,不太好直接用 f_lseek,得读一行跳一行,建议写个循环自己跳。

网友N:
我当时还遇到个坑,如果你文件系统用的是小簇大小,跳过的数据正好跨簇,也会慢一点,注意性能。

网友O:
可以先用 f_tell() 看一下当前文件指针的位置调试一下,便于你确认跳转是否成功。

网友P:
如果TXT是你自己生成的,你可以考虑在前面加个标记,每次直接搜索那个标记再开始读,也是一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