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0征文】+32“除”8等于多少

楼主(2023-02-10):
刚接触STM8的单片机,应该是STM8S001刚发布的时候,在中文论坛申请了一块STM8-SO8-DISCO板卡,板卡上集成了三颗型号的单片机,分别是STM8S001J3M3, STM8L001J3M3和STM8L050J3M3,板卡到手后,真的叹服现代的单片机工艺了先进,8脚的单片机,性能还那么的高,成本还那么的低,才1块多一片,但是当真正练手的时候,才发现支持STM8的开发环境那个囧啊!还好板卡上集成了Link下载,要不还真的无法下手学习,其实在接触STM8之前,也接触过其它厂家的8位8脚的单片机,相比之下,ST的某些8位芯片的优势是成本低,但因一直担心稳定性的问题,所以一直没敢用在工控板的开发方案上,后面在和一些合作厂家的工程师聊天的时候也发现,他们也已经放弃了8位的芯片,基本以都换成了国产低成本的32位单片机,原因很简单,开发环境成熟,调试工具成熟,成本也不高,能找到的开发参考资料也多。从此次ST所发布的STM32C0的相关资料来看,此芯片的性能还不错,可选的封装也多,只是还没有看到公布的价格,所以也不敢说,就真的能替代那些常年占据市场的8位芯片和16位芯片,在没有上手之前,也只能从个人仅有的经验来分析它的优势,拥有32位机成熟的开发环境,可用的调试工具多,内核频率较8位和16位芯片的高,芯片的工艺比8位和16位新,整体感觉它的优势比STM8的某些芯片高不也多少,硬件方面能比过的也就是内核,频率,指令集,成本,外围元件的数量,软件方面就是开发环境等;相对的在比较复杂的工业应用领域,32C0的稳定性能比某些8位机高多少,还有待验证。在这个拼芯片成本,拼芯片切割工艺,拼芯片内核的年代,想让一个32位芯片真正的去替代一个成熟的8位芯片的应用,确实不易,单单源代码的平滑过度就是一个繁琐的过程,所以说32“除”8到底能等于多少,真的还不好说!
所以说,我期待的32C0芯片,是在代码方面能从8位机平滑过渡到它的上面,还不需要担心内存不够用;芯片方面能做到PIN2PIN;外围元件能少尽量少;PCB方面占用的面积能小尽量小,前提是不能影响稳定性;内存方面能大尽量大,有些8位机的32K都不够用!!开发指令集能精简尽量精简,主要是懒得敲代码!!成本方面能低尽量低,最好48P的能在1块钱左右(我是不是有点异想天开了);如果真的能做到上面这些,我相信在我这里,那32“除”8等于无穷大。。。
再说我想用这个芯片做点什么,考虑到官方宣传的卖点是替代8位芯片,所以从成本和硬件性能来看,我计划用它来做T12电烙铁的主控,显示部分用SPI的RGB屏,输入部分用EDC11旋转编码器,再配合PWM及PID代码控制T12烙铁头,达到快速熔锡,恒温,快速回温的效果;此方案原来计划是使用STM8S(成本3块左右吧),现在既然ST推出了如此具有性价比的芯片方案,那就利用这次机会练练手.

网友A:
该说不说,现在32位的单片机是价格真便宜

网友B:
性价比高了,8应该要危机了

网友C:
以后还是32位低端机比8位机要好很多了

网友D:
现在很多32位的MCU都是SOP8了,这种操作是不是有点浪费资源了呢

网友E:
32位的群花绽放,挺好挺好

网友F:
属实可以试试,烙铁还是有点实际用处的

网友G:
自己DIY啊,现在T12很多开源了,很火

网友H:
其实8位的弊端我觉得不仅仅是性能,调试也是一大难关

网友I:
换成32位吧,无论是进口还是国产,都是OK的

网友J:
C0我看参数了,配置是非常好的,完全可以替代8位单片机的

网友K(2023-05-05):
以后还是32位低端机比8位机要好

网友L(2024-03-22):
代码量小的时候用来做条件判断

网友M:
在直流电流上叠加了一些小的交流电流分量

网友N:
连接点是产生控制IC所要检测的小电压的所有器件的公共连接点

网友O:
这是个再正常不过的coding习惯

网友P:
宽度则与电感量和电阻量成反比

网友Q:
电流要增大

网友R:
有些信号包含丰富的高频分量

网友S:
交流电流环路的布线要在其他引线之前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