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T-START-WB415测评】跑一下USB HID例程

楼主:
USB HID是USB的应用之一,它的好处是不用驱动程序就可以同上位机通讯。
我打开了USB HID鼠标的那个例程,看了一下,USB总是同中断相联系的要不然处理不了那么烦索的协议。
而关于USB0先启动然后转到USB1口的过程在应用笔记中已经写得很明确了。我想要说的是如果用到mouse例程在例程基础之上改一下,这样就达到了应用的目地。

mouse例程通过一些回调函数来实现HID的,
static usb_sts_type class_init_handler(void *udev);
static usb_sts_type class_clear_handler(void *udev);
static usb_sts_type class_setup_handler(void *udev, usb_setup_type *setup);
static usb_sts_type class_ept0_tx_handler(void *udev);
static usb_sts_type class_ept0_rx_handler(void *udev);
static usb_sts_type class_in_handler(void *udev, uint8_t ept_num);
static usb_sts_type class_out_handler(void *udev, uint8_t ept_num);
static usb_sts_type class_sof_handler(void *udev);
static usb_sts_type class_event_handler(void *udev, usbd_event_type event);

而处理事件的集中在这里:
void usb_hid_mouse_send(void *udev, uint8_t op)
{
  usbd_core_type *pudev = (usbd_core_type *)udev;
  mouse_type *pmouse = (mouse_type *)pudev->class_handler->pdata;
  int8_t posx = 0, posy = 0, button = 0;
  switch(op)
  {
    case LEFT_BUTTON:
      button = 0x01;
      break;

    case RIGHT_BUTTON:
      button = 0x2;
      break;

    case UP_MOVE:
      posy -= MOVE_STEP;
      break;

    case DOWN_MOVE:
      posy += MOVE_STEP;
      break;

    case LEFT_MOVE:
      posx -= MOVE_STEP;
      break;

    case RIGHT_MOVE:
      posx += MOVE_STEP;
      break;

    default:
      break;
  }
  pmouse->mouse_buffer[0] = button;
  pmouse->mouse_buffer[1] = posx;
  pmouse->mouse_buffer[2] = posy;

  usb_mouse_class_send_report(udev, pmouse->mouse_buffer, 4);
}
程序下载到开发板也只在USER键好用,相当于确认键。

上位机软件可以识别HID-Mouse

接着又跑一下custom_hid,用镊子直接短PB7,PB8,PB9,则上位机软件有指示,这时按下按键按键灯亮。
而键值处理是在:
static void usb_hid_buf_process(void *udev, uint8_t *report, uint16_t len)
{
  uint32_t i_index;
  usbd_core_type *pudev = (usbd_core_type *)udev;
  custom_hid_type *pcshid = (custom_hid_type *)pudev->class_handler->pdata;

  switch(report[0])
  {
    case HID_REPORT_ID_2:
      if(pcshid->g_rxhid_buff[1] == 0)
      {
        at32_led_off(LED2);
      }
      else
      {
        at32_led_on(LED2);
      }
      break;
    case HID_REPORT_ID_3:
      if(pcshid->g_rxhid_buff[1] == 0)
      {
        at32_led_off(LED3);
      }
      else
      {
        at32_led_on(LED3);
      }
      break;
    case HID_REPORT_ID_4:
      if(pcshid->g_rxhid_buff[1] == 0)
      {
        at32_led_off(LED4);
      }
      else
      {
        at32_led_on(LED4);
      }
      break;
    case HID_REPORT_ID_6:
      for(i_index = 0; i_index < len; i_index ++)
      {
        pcshid->g_txhid_buff[i_index] = report[i_index];
      }
      usbd_ept_send(pudev, USBD_CUSTOM_HID_IN_EPT, pcshid->g_txhid_buff, len);
      break;
    default:
      break;
  }

}
运行结果如下:

网友A(2023-02-14):
上位机软件,还有调试的代码可否分享,多谢!

网友B:
雅特力官网可以下载 :https://www.arterytek.com/cn/product/AT32F437.js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位机软件,还有调试的代码可否分享,多谢!

才看到,楼上正解

网友C(2023-06-06):
可以通过USB HID升级程序吗

网友D:
usb hid 需要开哪些中断

网友E:
如何定义AT32 USB HID设备缓冲区地址?

网友F:
如何使用AT32 2的USB非控制端点发送多个数据包

网友E:
usb-hid开发 上位机必须装驱动吗

网友G:
怎么获取usb设备hid描述符

网友H:
如何使用AT32 的USB库支持延迟HID的GET

网友I:
usb hid通信速度太慢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