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TCS34725颜色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23-02-11):
我在淘宝上买了一个TCS34725颜色传感器模块,在网上下载了一个STM32F103的例程。
可是读出来的数据不准,比如白色应该大约RGB都是255左右,黑色RGB都是0左右。
商家给的是arduino测试例程,根本看不懂。
谁有这方面的资料,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A(2023-03-15):
那你就直接找这个传感器的原厂呗

网友B:
Arduino如果要是不熟悉的话,属实难弄

网友C:
这个arduino是带库的,直接调用库就好了

网友D:
你可以网上找找这个传感器的资料的

网友E:
一般这种驱动网上都有的吧

网友F:
那你测出的白色是多少啊?

网友G:
这个传感器你可以去淘宝,找资料的啊

网友H:
资料可以问问原厂,也可以去网上搜搜,也可以把arduino改一改,哈哈

网友I:
话说,F103也可以刷成arduino吧,你再验证一下这个传感器的arduino版本的程序呗

网友J:
读取数据不准估计是时序的事儿吧,你改改时序,根据手册,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这种驱动网上都有的吧

找了,不好使

楼主:
没一个好用的

网友K:
这个arduino是带库的

网友K:
直接调用就好了

网友L:
直接调用库就行了

网友M:
找商家问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找商家问一下就行了

卖家只有adruino的程序,问了也没用

楼主(2023-07-04):
引用 网友J:
读取数据不准估计是时序的事儿吧,你改改时序,根据手册,可以试试

厂家有例程的,他们的例程都不准,怎么办呢?

楼主:
也有STM32F103C8T6的例程,我有这个板子,可是还是不准。

网友N:
直接用它提供的库吧

楼主:
STM32好像没有库吧

网友O:
您可以在网上查找传感器信息

网友P:
TCS34725传感器对环境光非常敏感

网友Q:
尝试在使用传感器时降低周围光照的强度,或者在算法中对环境光进行校正。

网友R:
如果周围的光线强烈或不稳定,可能会影响传感器的准确性。

楼主:
我都是把传感器紧贴在被测物体表面测的

网友M:
可以把arduino上的库移植过来

网友S:
传感器的输出可能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而出现漂移,需要定期进行校准

网友T:
TCS34725颜色传感器数据不准确可能是由于光源问题导致的

网友U:
TCS34725传感器可能需要进行校准

网友V:
如果硬件设计不当,可能会影响 TCS34725 颜色传感器的数据准确性。

网友W:
可以尝试使用更好的光源或者对颜色传感器进行校准来提高其测量准确性

网友X:
建议参考TCS34725的数据手册或相关的应用笔记

网友Y:
TCS34725传感器对环境光非常敏感,周围的光照条件可能会导致数据不准确。

网友Z:
对,这个模块都是用的arduino

网友AA: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找到这个传感器的原件了

网友AB:
你测量什么是白色的?

网友AC:
校准过程可能因传感器型号和供应商而异,建议查阅传感器的技术文档或用户手册,了解如何进行校准。

网友AD:
如果环境光线过强或过弱,可能会影响 TCS34725 颜色传感器的数据准确性。

网友AE:
干嘛用的

网友AF:
传感器输出的原始数据可能需要进行适当的处理和校正,以获得准确的颜色测量值

网友AG:
一般在线驱动器都有这个

网友AH:
对 TCS34725 颜色传感器的数据处理不当

网友N:
arduino的好像是调用其他的库

网友AI:
如果对arduino不熟悉的话,是很难上手的

网友AJ:
这款传感器你可以去淘宝,查找相关信息

网友AK:
你可以在网上找到传感器的信息

网友AL:
选择了适当的增益和积分时间等设置,以使传感器能够适应当前的光照条件。

网友AM:
看店铺评论区有没大佬更新

网友AN(2023-12-01):
要把纹波电流平均分布

网友AO:
发射出过量的电磁干扰(EMI)

网友AP:
典型的转换时间大约是50ns

网友AQ:
这种方法可以使散热体积和表面面积增大两倍多

网友AR:
负载环能以直流方式汲取能量

网友AS:
功率开关漏极(或集电极)

网友AT:
输出整流器交流电流环路

网友AU:
在其他的交流电流环路都布置好后再放置

网友AN:
任何与多条功率线相连的功率器件要尽可能紧挨在一起,以减短连线长度

网友AV:
工作时的电压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