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HC32L110 复位

楼主(2023-02-11):
我有个产品,整机限流120uA,软件流程是:
1、上电马上切换内部振荡到32K RCL,初始化RTC,休眠10S,等电压稳定(HT7133输出3.3V)2、内部振荡切换到4M,每工作1mS,休眠1-8S;

现在有个比较头疼的问题:
把产品断电后,等待芯片电压降到1.5V以下,再重新给产品上电,会有几率出现死机(主要还是因为整机限流120uA),110芯片的电源电压一直维持在1.5V左右,无法正常工作,感觉是没有复位;

已经考虑的方法:
1、电压低于2V,利用IO口放电(IO口接了个小电阻);
2、利用LVD模块,设定在1.8V,低于1.8V就复位;

测试下来,基本没效果,1.5V以下,电压再也下不去了,只会缓慢下降;

请教下有没有措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L110低于1.8V就不能保证正常工作了,另外要考虑上电或者唤醒时候的瞬态功耗

网友B:
L110的工作电压范围是1.8 - 5.5V

网友C:
楼主的这个整机限流是说的平均功耗还是什么参数啊

网友D:
这个芯片在1.5V的时候就不能工作了吧

网友E:
出现死机的概率是和处于低电平所持续的时间有比例关系吗

网友F:
我觉得这个单片机根本无法在1.5V的情况下维持低功耗模式

网友G:
我还是没有明白 为什么在限流的情况下会出现死机的现象

网友H:
楼主是通过什么手段达到了限流的目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