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焊机的工作原理

楼主:
电焊机的工作原理

      平常经常用电焊机焊接铁连接件,一直没去研究它的原理。趁着周末学习了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
      电焊机就是一个特殊的变压器,所不同的是变压器接负载时电压下降小,电焊机接负载时电压下降大,这主要是通过调解
磁通和串联电感的电感量来实现的。普通电焊机的工作原理和变压器相似,是一个降压变压器。一个初级线圈,一个次
级线圈,假设初级线圈扎数为100,次级线束扎数为20,初级线圈电流20A,初级线圈电压 380,那么根据初中学的初
级线圈和次级线圈电压、电流关系:初级电压:次级电压=初级线圈扎数:次级线圈扎数 =,初级线圈电流:次级线圈
电流 = 次级线圈扎数 :初级线圈扎数,则次级线圈的电压为76V,次级线圈电流为100A。所以经过次级线圈之后,电
焊机的输出电压并不是很高。为了满足引弧与安全的需要,空载(焊接)时,要求空载电压约为60 ~80V,这既能顺利
起弧,又对人身比较安全。
      电焊机的输出电流是可以调节的,如上图就是可通过旋钮调整输出电流。对于一些薄的铁皮、管子等要用小一点的电流,
对于一些厚的铁板,电流要大一点。薄的的铁皮如果电流较大的话,就会造成铁融化的很快。很容易漏掉,一点一个窟窿。
薄的铁皮一般50A就可以,厚的可以调到100A往上。焊接时,初级线圈扎数在次级线圈的两端是被焊接工件和焊条,当引
燃电弧在电弧的高温中将工件的缝隙和焊条熔接。
      左侧黄色的的焊接把子是用来夹焊条的,右侧黑色的架子用来夹焊接件。当焊条,当焊条接触到焊接件时,电路形成一
个闭合回路使得在整个闭合电路和电流处处相等,但各处的电阻可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在不固定接触处的电阻最大,这
个电阻在物理中叫接触电阻。根据电流的热效应定律(也叫焦尔定律),Q=I2Rt可知,电流相等,则电阻越大的部位发热
越高,电焊在焊接时焊条 的触头也被接的金属体的接触处的接触电阻最大,则在这个部位产生的电热自然也就最多,焊
条又是熔点较低的合金,自然的容易熔化了。
      熔化后的合金焊条芯沾合在被焊物体上后经过冷却,就把焊接对象粘合在一块了。弧光放电处的温度能达到2000K 以上,
焊条和焊件被溶化,从而实现了焊接。弧光放电开始后,焊条端点和焊件的电压降(简称电弧电压)为约为 30V,电弧形成
的负载是电阻性负载。因此在带负载的情况下,通常是不伤人的。但是焊接的时候一定要带好电焊帽,弧光对人眼的伤害
还是很大的,通常说打了眼,眼睛会很不舒服流泪,常吃的就是安乃近。
电焊机焊接的本质是利用正负两极在瞬间短路时产生的高压电弧来熔化电焊条上的焊料,使被接触物相结合,使它们达到
原子结合的目的。电焊机是利用正负两极在瞬间短路时产生的高温电弧来熔化电焊条上的焊料和被焊材料,使被接触物相
结其结构还是比较简单的。
      以上就是对电焊机焊接原理的介绍,请大家指教。

发新帖 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

网友A(点评):
画个简单的线路图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