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新定义MCU开发板测评】+ EBS002EBS003配合测试

楼主(2023-02-11):
  前面分别体验了一下EBS002和EBS003的DEMO_CODE,发现硬件设计的挺好的,两个的插针模块跟原来的RD8T36主板的插针都是对起来的,就是因为PIN的复用问题,很多功能不能一起编译使用,但是看了一下,EBS002的NTC电阻ADC+数码管的DDIC与EBS003的USCI0肯定是不冲突的,这样把两个板子叠起来,不就可以实现功能交互了吗?

  首先复制一份FUNCTIONDEMO_NBK_RD8x3x_EBS003,然后移植一下ADC_DDIC_TEMPERATURE_NBK_RD8x3x_EBS002里面的部分.c文件,主要是数码管驱动和ADC采样部分,还有一点定时器0的代码,因为采样频率50ms是由定时器提供的。
  添加一点液晶显示的代码,就可以实现,采集002的NTC温度然后显示在003的液晶屏上了。
void main(void)
{
        char buf[10];
        char *stemp = buf;

        IcResourceInit();
        OLED_Init();
        OLED_Clear();
        while(1){
                        sprintf(stemp,"%d",TEMP);
                        OLED_ShowString(10,0,CharData,16);
                        OLED_ShowString(10,2,CharData2,16);
                        OLED_ShowString(10,4,CharData3,16);
                        OLED_ShowString(55,6,stemp,16);
                        if(T0Flag50ms){
                                        T0Flag50ms=0;
                                        LedDisp();
                                        GetADCValue();
                                        GetTemperature();
                                        Led_DisplayData(TEMP%10,TEMP/10,TempSign,16);
                        }
        }
}

最后看看效果:当前温度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