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
[资料干货] TM1638模块-3教你制作AD交互式bom

楼主(2023-02-12):
当我们画完一个PCB之后,如果不是批量制造的话,一般都需要手工焊接,要么用烙铁,要么用风枪,要么用加热焊台,尤其是元器件很多,板子上元器件很密,相信在寻找对应元器件在板子上位置会很让人烦恼。先说一下我之前是如何完成PCB焊接的,主要有两个方法
1、打印bom,在PCB上找对应位号
优点:一张纸就行
缺点:费眼睛,效率低,存在一定焊接错位的概率

2、将PCB正面和反面位号打印出来,写上需要的元器件
优点:所见即所得,焊错概率比较低
缺点:暂无明显缺点,每次需要准备一张纸,写上所有的元器件

3、今天介绍的一个新方法,制作AD交互式bom
首先需要在github下载一个插件,链接:https://github.com/lianlian33/InteractiveHtmlBomForAD
众所周知的原因,可能存在访问不了的情况,有条件的可以科学上网,没条件的我把这个附件压缩包上传在附件了
下载之后,建议放在和你的AD的安装目录同一个文件夹下,解压缩如下图

然后打开InteractiveHtmlBomForAD-master,双击Initialize.bat

然后打开AD,先点击右上角的设置,然后是Scripting System-Global Projects-安装-从文件安装
然后找到刚才的路径,选择InteractiveHtmlBomForAD.PrjScr,然后打开,可以看到插件已经安装完成,点击应用-确定即可

至此插件已经安装完成,然后在AD里面点击文件-运行脚本,选择startWin-确定,然后选择是以keepout作为板框还是机械1层作为板框,点击GenerateBom即可导出一个后缀为html的网站文件,用浏览器即可打开。默认文件存放路径是放在你的工程文件下。

下面我们就用浏览器打开这个网站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
如下图,用浏览器打开后可以看到左边是bom,右边是PCB的顶层和底层
左边鼠标放在元器件的位号上,右边就可以看到在PCB上的对应位置了
在设置中可以调背景颜色和其他的一些参数
优点:效率高
缺点:有一点门槛,需要焊PCB的时候旁边放一台电脑

以上是三种焊接过程中找元器件位置的简单对比,同时也是对交互式bom的简单介绍,我个人觉得有条件的话,第三种方式还是最好的。
附加为插件和我的这个PCB的网址,大家可以用浏览器打开看看效果

网友A:
样板可以显示元件参数,批量再用序号

网友B:
样板我是直接丝印参数

这种方法我倒没试过,学到了

网友C:
这种不是更直接明了。

是的,楼上两位大哥说的也是这个方法

网友D(2024-01-25):
我用这插件导出的HTML出不来底层元件,还有顶层元件不全,板框也没有,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