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g805的扩展RAM怎么用,怎么无论怎么设置都不能用呢

楼主(2023-02-12):
mg805的扩展RAM怎么用,怎么无论怎么设置都不能用呢

网友A:
规格书上面有

网友B(2023-07-22):
一些8位单片机具有片内RAM扩展接口,可以通过连接特定的RAM扩展芯片来扩展RAM容量。

网友C:
外部RAM芯片可以通过和单片机的数据总线、地址总线以及控制信号进行连接。在编程时,需要将相关的地址映射到外部RAM芯片上,以实现对外部RAM的读写操作。

网友D:
根据外部RAM的特性,调整访问速度和时序要求,并确保时钟频率和时序满足外部RAM的要求。

网友E:
到单片机的外部总线上。通过使用单片机的地址线和数据线,以及控制信号

网友F:
在单片机的程序中,初始化RAM芯片的配置寄存器、设置访问模式和时序参数。然后,通过访问函数读取和写入RAM数据。

网友G:
需要根据单片机和SRAM芯片的规格书来进行正确的连接和编程。

网友D:
通过配置存储器映射寄存器,可以将外部RAM映射到指定的地址范围,使得程序可以直接访问外部RAM。

网友H:
可以使用专用的扩展器来扩展8位单片机的 RAM。

网友I:
提供存储器映射功能,可以将部分外部存储器映射到内存空间中。

网友J:
RAM芯片需要与单片机的地址总线、数据总线和控制信号线相连。

网友K:
直接集成的外部RAM接口?

网友L:
楼主设置应该有问题,建议楼主在仔细查阅一下说明书

网友M:
是不是电路外部RAM芯片连接方式有问题

网友N:
扩展器来扩展8位单片机的 RAM

网友O:
mg805的扩展RAM不能用就用内部RAM

网友P:
无法使用一般情况下是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