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设置接收了多少个字符触发接收中断

楼主(2023-02-12):
STM32的串口中断可否这样,就是设置接收了多少个字符触发接收中断。

网友A:
不知道,你看看串口中断怎么讲的。

网友B:
好像是接收一个字节中断,如果你想多个,你可以在中断里进行计数处理就行了。

网友C:
使用cube库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D:
设置接收任意个字符后触发中断  如下函数   参数  USART3_REC_SIZE 为接收多少个字符然后触发中断

网友E:
HAL_UART_Receive_IT(&Uart3Handle, (uint8_t *)aRxBuffer3, USART3_REC_SIZE);

楼主:
比如设置8个字节触发中断,就接收了8个字节才产生一次中断。

网友F:
不知道你用的是不是cube的库

网友G:
那你可以串口+dma,dma的中断貌似有

网友H:
或者换个思路,中断八次之后,再处理

网友I:
搞个变量统计次数。

网友H:
硬件没有这种功能;
通过中断程序处理下;

网友H:
通过串口中断进行接收的字节数的计算可以实现

网友J:
通过设置DMA的接收字节数,达到你设置的数字后触发DMA中断可以实现

网友I:
那好像不行吧

楼主:
还能这样?涨知识了

网友K:
真的涨知识了原来都不知道还能这么做

网友J:
这个函数挺好呀

网友L:
好像不可以吧

网友H:
如何实现啊

楼主:
感觉通过设置寄存器是没办法实现的吧

楼主:
没有这样实现过

网友M:
可以写一个假定的这样的功能的函数

网友K:
真是没有尝试过 感觉理论上是不行的

网友N:
仅凭字节数分包不是很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