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峰值电流模式BOOST变换器功率级小信号频域特性分析

楼主(2023-02-12):
模式控制BUCK电路功率级电路计算及仿真,其中讨论了BUCK变换器功率级小信号频域分析,BOOST变换器是基本DC/DC变换器中的另一种形式,它可以实现输入电压到输出电压的升压变换,具有比较广泛的应用,对BOOST变换器的控制是设计BOOST电路的核心部分,首先需要对功率级电路的小信号传递函数比较了解,才能进行控制环节的设计,本文通过详细计算BOOST变换器功率级的小信号传递函数的特性,进而通过SIMPLIS软件仿真进行验证,作为后续BOOST电路的数字化变换的基础。

一、通过Mathcad计算BOOST变换器功率级的特性

图1 对BOOST电路典型规格及参数的定义

被分析的BOOST电路的规格基于Microchip的数字电源开发板DPSK3,输入电压9V,输出电压15V,开关频率500kHz,输入电感33uH,输出电容100uF,负载电流为200mA,采用峰值电流控制,典型输入输出电压下的占空比为0.4.

图2 关于斜波补偿电压的计算

根据电流采样增益为0.25,及相关参数结合电感的基本公式,我们来计算得出需要的斜坡补偿电压,如图2所示,在上述定义下,补偿电压约为90mV,我们在后续的仿真分析中依据此来叠加斜波补偿电压。

图3 峰值电流模式直流增益Kdc计算

BOOST电路的低频增益我们可以通过计算其直流增益来得到,详细计算公式在图3中给出。

图4 BOOST电路峰值电流模式功率级传递函数

BOOST电路在峰值电流模式控制中,由于电流环的存在,功率级电路降阶为一阶环节,需要二型补偿器就可以对其进行环路补偿,即对由输出电容和负载构成的主极点ωP进行补(找元器件现货上唯样商城)偿,注意此处对其通过KD系数进行了修正。除主极点之外,有两个特殊的零点需要注意,一个是由输出电容和其ESR构成的零点ωZ,另一个是所谓的右半平面零点ωR。

图5 各个零极点的角频率转化为频率

通过基本变换将前述零极点的角频率转换为实际的频率,方便我们和后续的仿真结果做对照,同时在图5中,我们也对直流增益的结果转化到对数坐标中和后续的仿真结果对照,可知,修正后的主极点为67Hz,ESR零点为159kHz,右半平面零点为130kHz,直流增益为35dB.

图6 BOOST电路峰值电流模式功率级增益曲线

图7 BOOST电路峰值电流模式功率级相位曲线

图6,7中给出了根据上述图4的小信号传递函数对应的BODE图,分别为增益曲线和相位曲线,从中可以得到一些重要的量。

图8 功率级穿越频率/相位/低频增益的值

图9 功率级低频/主极点/右半平面零点处的频域特性

从图8中,我们可以得知,低频增益为35dB,穿越频率为3.8kHz,相位为-89C.同时,在图9中,得知在主极点频率处,增益相比低频降低了3个dB,相位已经降低45C.在右半平面零点处,增益为-(找元器件现货上唯样商城)25db,相位为-95C.这里右半平面零点对相位的降低的作用并未得到太多体现,原因是ESR零点和右半平面零点比较接近,因此在相位曲线上可以看出高频段相位基本是持平的。ESR零点和右半平面零点的作用下,高频增益是向上的。

接下来,在仿真中对前述计算结果进行验证。

二、通过SIMPLIS仿真峰值电流模式BOOST变换器功率级的特性

图10 BOOST峰值电流模式控制的功率级仿真电路

关于SIMPLIS的基础知识,这里我们不再去讨论,有兴趣可以去学习相关的文档,直接给出仿真原理图,如图11所示,这里采用二极管整流方式。

图11 BOOST电路稳态运行基本波形

图12 相关变量的值及PWM占空比及输出电压测量值

从图12所示的相关变量测量值来看,占空比实际为43%,由于是非同步整流,比理想占空比偏大,而在155mV的电压环给定下,输出电压为我们期望的15V设定值。

图13 BOOST电路峰值电流模式功率级小信号BODE图

小信号仿真结果显示,低频增益为35db,粗略测量主极点转折频率为61.5Hz,此处相比低频增益降低3db。

图14 BOOST电路仿真BODE

图中关键参数的自动测量结果

从仿真图上的测量结果来看,穿越频率为3.6kHz,主极点转折频率为63Hz,穿越频率处相位为-90C,测量结果和第一部分的计算结果非常一致。

总结,通过上述对BOOST电路功率级电路的小信号频域分析,作为对其环路补偿设计的基础,同时作为环路数字化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