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tp4056 bat端输出电压为零

楼主(2023-02-12):
#21ic问答#
这是我的原理图,请教一下大家,有人碰到这种情况吗,会不会是芯片烧了

@tyw :第9脚其实是芯片底部的焊盘
tyw
TP4056哪来的9脚,哈哈

网友A:
检查一下接线、输入电压,检查各个元器件阻值、电压是否正常,都没问题的话大概率芯片坏了

网友B:
如果4,8都是5V,芯片可能坏了

网友C:
坏了,换一片

网友D:
1.这货有个有意思的地方,VBAT输出需要并联一个电容(10uF);
2.VBUS输入建议串联一个<1R的电阻(注意封装),经常插拔USB容易把4056搞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