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删帖

楼主:
删帖

网友A(2023-06-10):
如何在IAR 上实现Printf 打印调试信息

网友B:
printf是标准输出接口嘛

网友C:
如何重定向printf()到文件,然后回到控制台

网友D:
直接用sprintf格式化到字符串,然后用串口发送函数发送字符串就行

网友E:
如何将APM32F107VC重定向printf函数

网友F:
实现重定向printf函数来打印调试信息,提高程序调试和验证效率。

网友G:
在实际应用中还需要考虑缓冲区大小、波特率等因素,并根据具体硬件平台和外设进行适当修改和优化。

网友H:
可以使用USART_SendData(USART1, (uint8_t) ch);这个函数随便发个字符a之类的,

网友I:
串口printf()重定向问题

网友J:
可以通过重定向printf函数来打印调试信息,以方便验证程序运行情况。

网友K:
定义了一个名为fputc的函数,用于将printf输出的字符通过串口发送出去,并等待发送完成。

网友L:
将printf输出的内容通过UART1发送出去,从而实现了重定向printf输出的功能。

网友M:
对于不同的开发环境和系统,重定向printf输出的实现方法也可能会有所不同。

网友N:
在嵌入式系统开发中,通常需要搭建相应的开发环境,并配置相应的调试工具,以方便程序调试和验证。

网友O:
用printf打印的汉字是乱码?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O:
用printf打印的汉字是乱码?怎么解决?

看你代码中用什么编码,上位机工具配置为同样的编码。

网友P:
感谢楼主的分享,很全面,学习一下,期待更多好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