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N32WB031 MTU更新问题

楼主(2023-02-12):
在使用N32WB031时,代码默认的MTU为23,即一次只能传输20个byte,为了改善速度需要对MTU进行更新:下图为修改的数据及验证结果

楼主:
知道怎么回事了,需要修改默认的MTU值,不是更新的,修改这个参数ATT_DEFAULT_MTU就可以了

网友A:
可以改到多大值?

楼主:
最高应该是512.没有实测这样多,可以自己测试下

网友B:
    MTU被协议栈限制死了,肯定不超过255。 我从app端设置512, 最后貌似每次只能传247byte.

网友C:
在N32WB031 已发布的应用笔记里有写到MTU更新,可以去看看

网友D(2023-10-13):
引用 网友C:
在N32WB031 已发布的应用笔记里有写到MTU更新,可以去看看

请问应用笔记在哪里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