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ML56滑块型电容式触控传感器来控制 ARGB LED

楼主(2023-02-12):
EC_ML56_Slider_ARGB_V1.00.zip (2.63 MB, 下载次数: 3) 使用ML56 系列的滑块型电容式触控传感器来调整ARGB LED 亮度并利用SPI 来模拟ARGB LED 的时序

此范例代码使用ML56 系列的滑块型电容式触控传感器来调整ARGB LED 亮度并利用SPI 来模拟ARGB LED 的时序,达到直觉式亮度调整的目的。
ML56 演示板是带有滑块和滚轮的演示板,该板上的所有传感器都是电容式触控按键感应。其中,滑块是使用6 个电容式触控按键所组成,连接到以下脚位: TK2(P29) 、TK3(P28) 、TK4(P27)、TK5(P26)、TK6(P25) 和 TK7(P24)。当手指触摸 PCB 上的铜箔区域时,可藉由侦测其电容变化量来得到当下的位置。滑块支持4 种分辨率(10、20、50 以及 100),校正参数如图 1‑1所示。以此范例代码为例子,使用的分辨率为100,代表滑块的有效位置范围为0-100,其值会对应到LED 灯条亮度为 0-100%。

网友A:
请问 什么是滑块型电容式触控传感器啊

网友B:
感觉本质上就像是那种无级调节电压似的

网友C:
这种就是应该感应到最细微的变化 然后进行分档处理

网友D:
咱们平时用的手机是不是就是用的电容式触控传感器啊

网友E:
CapSense电容感应可用作需要触摸按钮、滑块、滚轮、触控板和触摸屏的技术应用

网友F:
电容感应和电阻感应哪种是我们更加常用的呢

网友G:
电容感应和电感感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