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删帖

楼主:
删帖

网友A(2023-03-04):
xprintf表示printf系列的函数。

网友B:
xprintf跟printf有什么区别?

网友C:
printf速度快上一些吧

网友D:
xprintf是通过调用底部的fputc来实现打印效果的吗?

网友E:
keil uvision 怎样查看printf结果

网友F:
如何将整型转化为字符串

网友G:
scanf()和printf()在APM32F107中是怎么应用的?

网友H:
keil重写putchar还是无法使用printf,怎么解决

网友I:
printf 都要实现  可以自己实现,也可以让keil实现 keil 已经实现的有两种

网友J:
keil中printf函数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