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UID保护应用示例

楼主:
简介
Nuvoton M051 系列微处理器提供UID (Unique Identifier),开发者在应用上可透过识别UID的正确性,决定应用是否继续执行,确保产品不被任意复制仿冒。单纯的UID识别安全性似乎不足,因此将提供一个可自行增加识别复杂度范例,开发者可以基于微处理器的UID,再进行自定义的运算,使用运算过的UID识别有更佳的安全性。

原理
为了方便开发可直接将芯片UID读出并加以运算,接着合并应用程序再写入芯片,此范例分为三个区块,请参考图1-1,下列将对每区块做说明:
1. NuLink.exe : Nuvoton 提供的简易工具,必须搭配 NuLink ICE 使用,在此使用NuLink.exe 进行 UID 读取及烧入修改后的应用。
2. TCDEF.exe : Visual C++ 所编译,提供将 NuLink 读回的 UID 经自定义运算后,与Keil 所产生的应用 bin 档做合并。
3. APROM.bin : 开发者应用专案,必须包含预留运算后 UID 的区域,及如何识别运算后UID 的判断程序。
方便操作,关于上述流程,最后会使用批文件将流程整合,若开发者已完成UID自定义运算,及如何识别UID自定义运算后的程序,直接操作批文件即可。

从芯片读出的UID执行完自定义运算后,将存放于APROM保留位置,APROM保留位置在example code 与 TCDEF.exe 定义要相同,如图1-2 。

此范例自定义运算的部分预留,提供整个流程方法,最后比较芯片UID及存放于APROM的UID是否相同。

网友A(2023-02-13):
M051除工业控制应用还是很广泛的

网友B:
保护代码的功能很好用。

网友C:
通过芯片UID并添加加密算法使每片MCU内的程序具有性。

网友D:
UID也可以用于判断啊,如果机器少的话是可以的,多了估计也够呛,我无法理解。

网友E:
UID不是也相当于一个标志吗?多了为啥判断不了

网友F:
UID也可以用于判断吧

网友G:
UID(User Identify)中文用户ID,相当于身份*一样,在系统中是唯一的

网友H:
账号GID一般是由一个整数表示的,范围是0~65535,当添加账户时,默认情况下会同时建立一个与用户同名且UID和GID相同的组

网友I:
超级用户 UID=0 root
普通用户 UID=500起 oldboy
虚拟用户 UID=1-499 存在满足文件或者服务启动的需要

网友J:
啊 我一直以为芯片的UID是只读不可更改的呢

网友K:
那么一般来说UID有多少种加密方式呢

网友L:
没有一种加密是“绝对”可靠的,但是加密手段可以增加非法使用者的解密成本,借此来防止技术被“轻易”盗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