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UC240 UART接口驱动ESP8266

楼主(2023-02-12):
ESP-01S是Espressif公司生产的一种基于ESP8266的小型模块。
ESP-01S ESP8266 Wi-Fi模块是一个独立的SOC,具有集成的TCP/IP协议栈,可以让任何微控制器访问Wi-Fi网络。ESP8266能够独立运行应用程序,或者从另一个应用程序处理器分担所有Wi-Fi网络功能。每个ESP-01S ESP8266模块都预置有AT命令集软件。
TCP传输控制协议是Internet协议套件的主要协议之一。它起源于最初的网络实现,它补充了互联网协议(IP)。因此,整个套件通常称为TCP/IP。TCP在通过IP网络通信的主机上运行的应用程序之间提供可靠的、有序的和经过错误检查的八位字节流。主要的internet应用程序,如万维网、电子邮件、远程管理和文件传输都依赖于TCP。不需要可靠数据流服务的应用程序可以使用用户数据报协议(UDP),该协议提供无连接数据报服务,强调降低延迟而不是可靠性。
本范例代码使用NUC240系列芯片,通过UART0接口驱动ESP-01S模组,利用ESP8266内置的TCP协议栈实现TCP服务器的功能。当电脑通过Wi-Fi连接ESP8266模块后,用户可以使用电脑工具串口及网络助手工具查看执行结果。
将ESP8266设置为TCP服务器,使能多IP连接,因为可能有多个客户端连接到ESP8266。
如下展示了当ESP8266在softAP模式下工作时如何实现TCP服务器。

楼主: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1.00
* $Date: 8/20/19 5:36p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Use UART to drive ESP8266 wifi chip and communication.
*
* @note
* Copyright (C) 2019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230_240.h"
#include <string.h>                     //because using memset function
/*---------------------------------------------------------------------------*/
/* Define                                                                    */
/*---------------------------------------------------------------------------*/
#define PLL_CLOCK           50000000
#define SYSTICK_TIMER       10000       // 10ms

#define KEY1 PA0
#define KEY2 PA1
#define KEY3 PA2
#define KEY4 PA3

#define KEY_NONE 0
#define KEY_SW1 1
#define KEY_SW2 2
#define KEY_SW3 3
#define KEY_SW4 4

#define RECEIVE_MAX_CHAR_NUMBER 100
#define RECEIVE_MAX_STRING  10
#define RECEIVE_MAX_VALIDCHAR_NUMBER 80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u8CharNum;
    uint8_t *pu8string;
} ATCMD_Type;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u8String[RECEIVE_MAX_CHAR_NUMBER];
} ATREVSTRING_Type;

/*---------------------------------------------------------------------------*/
/* Global variables                                                          */
/*---------------------------------------------------------------------------*/
uint32_t u32SysTimerCounter = 0;
uint32_t u32TimerOutCounter = 0;
uint32_t u32SysTimerKeyCounter = 0;
uint8_t u8KeyScan;
uint8_t u8KeyScanPrev = KEY_NONE;
uint8_t u8KeyGet;

uint8_t AT_StringCmdRst[] = {"AT+RST\r\n"};
uint8_t AT_StringCmdCwmode1[] = {"AT+CWMODE=1\r\n"};
uint8_t AT_StringCmdCwmode2[] = {"AT+CWMODE=2\r\n"};
uint8_t AT_StringCmdCwmode3[] = {"AT+CWMODE=3\r\n"};
uint8_t AT_StringCmdCipMux0[] = {"AT+CIPMUX=0\r\n"};
uint8_t AT_StringCmdCipMux1[] = {"AT+CIPMUX=1\r\n"};
uint8_t AT_StringCmdCipServer0[] = {"AT+CIPSERVER=0\r\n"};
uint8_t AT_StringCmdCipServer1[] = {"AT+CIPSERVER=1,8080\r\n"};
uint8_t AT_StringCmdAP[] = {"AT+CWSAP_CUR="Nuvoton_AP","",5,0,4,0\r\n"};
uint8_t AT_StringIPD[] = {"\n+IPD,0,"};

ATCMD_Type atCmdRst = {sizeof(AT_StringCmdRst) / sizeof(uint8_t), AT_StringCmdRst};
ATCMD_Type atCmdCwmode1 = {sizeof(AT_StringCmdCwmode1) / sizeof(uint8_t), AT_StringCmdCwmode1};
ATCMD_Type atCmdCwmode2 = {sizeof(AT_StringCmdCwmode2) / sizeof(uint8_t), AT_StringCmdCwmode2};
ATCMD_Type atCmdCwmode3 = {sizeof(AT_StringCmdCwmode3) / sizeof(uint8_t), AT_StringCmdCwmode3};
ATCMD_Type atCmdCipmux0 = {sizeof(AT_StringCmdCipMux0) / sizeof(uint8_t), AT_StringCmdCipMux0};
ATCMD_Type atCmdCipmux1 = {sizeof(AT_StringCmdCipMux1) / sizeof(uint8_t), AT_StringCmdCipMux1};
ATCMD_Type atCmdCipserver0 = {sizeof(AT_StringCmdCipServer0) / sizeof(uint8_t), AT_StringCmdCipServer0};
ATCMD_Type atCmdCipserver1 = {sizeof(AT_StringCmdCipServer1) / sizeof(uint8_t), AT_StringCmdCipServer1};
ATCMD_Type atCmdAp = {sizeof(AT_StringCmdAP) / sizeof(uint8_t), AT_StringCmdAP};

ATREVSTRING_Type ReceiveArray[RECEIVE_MAX_STRING];
uint8_t u8ReceiveStringArrayHeader;
uint8_t u8ReceiveStringArrayTail;
uint8_t u8StringIndex;
uint8_t u8ReceiveData[RECEIVE_MAX_VALIDCHAR_NUMBER];
uint8_t u8ReceiveDataLength;
/*---------------------------------------------------------------------------*/
/* Functions                                                                 */
/*---------------------------------------------------------------------------*/
__STATIC_INLINE void CLK_SysTickInit(uint32_t u32us)
{
    SysTick->LOAD = u32us * CyclesPerUs;
    SysTick->VAL  = (0x00);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 | SysTick_CTRL_TICKINT_Msk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u32SysTimerCounter++;

    if (u32TimerOutCounter > 0)
    {
        u32TimerOutCounter --;
    }
}
/*---------------------------------------------------------------------------------------------------------*/
/* ISR to handle UART Channel 0 interrupt event                                                            */
/*---------------------------------------------------------------------------------------------------------*/
void UART02_IRQHandler(void)
{
    uint32_t u32IntSts = UART0->ISR;
    uint8_t u8Data;

    if (u32IntSts & UART_ISR_RDA_INT_Msk)
    {
        u8Data = UART_READ(UART0);

        while (UART1->FSR & UART_FSR_TX_FULL_Msk);

        UART_WRITE(UART1, u8Data);

        if (u8Data == '\r')
        {
            ReceiveArray[u8ReceiveStringArrayTail].u8String[u8StringIndex++] = u8Data;
            u8ReceiveStringArrayTail++;
            u8StringIndex = 0;

            if (u8ReceiveStringArrayTail >= RECEIVE_MAX_STRING)
            {
                if (u8ReceiveStringArrayHeader == 0)
                {
                    u8ReceiveStringArrayTail = 0;
                    u8ReceiveStringArrayHeader++;
                }
                else
                {
                    u8ReceiveStringArrayTail = 0;
                }
            }
            else if (u8ReceiveStringArrayTail == u8ReceiveStringArrayHeader)
            {
                u8ReceiveStringArrayHeader++;

                if (u8ReceiveStringArrayHeader >= RECEIVE_MAX_STRING)
                {
                    u8ReceiveStringArrayHeader = 0;
                }
            }
        }
        else
        {
            ReceiveArray[u8ReceiveStringArrayTail].u8String[u8StringIndex++] = u8Data;

            if (u8StringIndex >= RECEIVE_MAX_CHAR_NUMBER)
            {
                u8StringIndex--;
            }
        }
    }
    else
    {
        UART0->FSR |= UART_FSR_BIF_Msk | UART_FSR_FEF_Msk | UART_FSR_PEF_Msk;
        u8Data = UART_READ(UART0);
    }
}
/*---------------------------------------------------------------------------------------------------------*/
/* ISR to handle UART Channel 1 interrupt event                                                            */
/*---------------------------------------------------------------------------------------------------------*/
void UART1_IRQHandler(void)
{
    uint32_t u32IntSts = UART1->ISR;
    uint8_t u8Data;

    if (u32IntSts & UART_ISR_RDA_INT_Msk)
    {
        u8Data = UART_READ(UART1);

        while (UART0->FSR & UART_FSR_TX_FULL_Msk);

        UART_WRITE(UART0, u8Data);
    }
    else
    {
        UART1->FSR |= UART_FSR_BIF_Msk | UART_FSR_FEF_Msk | UART_FSR_PEF_Msk;
        u8Data = UART_READ(UART0);
    }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Internal RC 22.1184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Internal 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Internal 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_CLKDIV_HCLK(1));

    /* Enable external XTAL 12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Waiting for external XTAL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1_MODULE);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HXT, CLK_CLKDIV_UART(1));
    CLK_SetModuleClock(UART1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HXT, CLK_CLKDIV_UART(1));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G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Msk | SYS_GPB_MFP_PB1_Msk);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UART0_RXD | SYS_GPB_MFP_PB1_UART0_TXD;

    /* Set G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1 RXD and TXD */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4_Msk | SYS_GPB_MFP_PB5_Msk);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4_UART1_RXD | SYS_GPB_MFP_PB5_UART1_TXD;
}

void UART_Init()
{
    /*---------------------------------------------------------------------------------------------------------*/
    /* Init UART                                                                                               */
    /*---------------------------------------------------------------------------------------------------------*/
    /* Reset IP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SYS_ResetModule(UART1_RST);

    /* Configure UART0/UART1 and set UART0/UART1 Baud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UART_Open(UART1, 115200);

    /* Enable Interrupt and install the call back function */
    //set RX FIFO INT TRIGGER LEVEL
    UART0->FCR &= ~(UART_FCR_RFITL_Msk | UART_FCR_RTS_TRI_LEV_Msk);
    UART0->FCR |= ((0x0ul << UART_FCR_RFITL_Pos));
    UART_DisableInt(UART0, (UART_IER_RDA_IEN_Msk | UART_IER_THRE_IEN_Msk | UART_IER_RLS_IEN_Msk));
    UART_EnableInt(UART0, (UART_IER_RDA_IEN_Msk | UART_IER_RLS_IEN_Msk));

    UART1->FCR &= ~(UART_FCR_RFITL_Msk | UART_FCR_RTS_TRI_LEV_Msk);
    UART1->FCR |= ((0x0ul << UART_FCR_RFITL_Pos));
    UART_DisableInt(UART1, (UART_IER_RDA_IEN_Msk | UART_IER_THRE_IEN_Msk | UART_IER_RLS_IEN_Msk));
    UART_EnableInt(UART1, (UART_IER_RDA_IEN_Msk | UART_IER_RLS_IEN_Msk));
}

void Initial_Key_Input(void)
{
    GPIO_SetMode(PA, 0, GPIO_PMD_QUASI);
    GPIO_SetMode(PA, 1, GPIO_PMD_QUASI);
    GPIO_SetMode(PA, 2, GPIO_PMD_QUASI);
    GPIO_SetMode(PA, 3, GPIO_PMD_QUASI);
}

uint8_t Get_Key_Input(void)
{
    uint8_t u8temp = KEY_NONE;

    if (KEY1 == 0)
    {
        u8temp = KEY_SW1;
    }

    if (KEY2 == 0)
    {
        u8temp = KEY_SW2;
    }

    if (KEY3 == 0)
    {
        u8temp = KEY_SW3;
    }

    if (KEY4 == 0)
    {
        u8temp = KEY_SW4;
    }

    return u8temp;
}

void Key_Process(uint8_t u8Key)
{
    uint32_t u32cnt;

    if (u8Key == KEY_NONE)
    {
        return;
    }

    switch (u8Key)
    {
        case KEY_SW1:
            UART_Write(UART0, atCmdRst.pu8string, atCmdRst.u8CharNum);            // Reset ESP8266
            break;

        case KEY_SW2:
            UART_Write(UART0, atCmdCwmode3.pu8string, atCmdCwmode3.u8CharNum);    // Set ESP8266 STA+AP mode

            for (u32cnt = 0; u32cnt < 0xffff; u32cnt++);

            UART_Write(UART0, atCmdCipmux1.pu8string, atCmdCipmux1.u8CharNum);    // Set ESP8266 Multi-connection

            for (u32cnt = 0; u32cnt < 0xffff; u32cnt++);

            UART_Write(UART0, atCmdAp.pu8string, atCmdAp.u8CharNum);              // Set ESP8266 AP Name, No Password

            for (u32cnt = 0; u32cnt < 0xffff; u32cnt++);

            UART_Write(UART0, atCmdCipserver1.pu8string, atCmdCipserver1.u8CharNum);  // Set ESP8266 TCP Server mode, Port number 8080

            for (u32cnt = 0; u32cnt < 0xffff; u32cnt++);

            u8ReceiveStringArrayHeader = u8ReceiveStringArrayTail = 0;
            memset(ReceiveArray, 0, sizeof(ReceiveArray));

        default:
            break;
    }
}

uint32_t CharConvertToNumber(uint8_t *pu81, uint8_t u8number)
{
    uint32_t uChar = 0;
    uint8_t u8cnt;

    for (u8cnt = 0; u8cnt < u8number; u8cnt++)
    {
        if ((*(pu81 + u8cnt) >= '0') && (*(pu81 + u8cnt) <= '9'))
        {
            uChar = uChar * 10 + (*(pu81 + u8cnt) - '0');
        }
        else
        {
            uChar = 0xFFFFFFFF;
            break;
        }
    }

    return uChar;
}

uint8_t StringCompare(uint8_t *pu81, uint8_t *pu82)
{
    uint8_t u8cnt = 0, j;

    uint8_t u8LengthString[4];
    uint32_t  u32Length;

    for (u8cnt = 0;; u8cnt++)
    {
        if (u8cnt >= RECEIVE_MAX_CHAR_NUMBER)
        {
            return FALSE;
        }

        if (*(pu82 + u8cnt) == '\0')
        {
            break;
        }

        if (*(pu81 + u8cnt) != *(pu82 + u8cnt))
        {
            return FALSE;
        }
    }

    for (j = 0; j < 5; j++)
    {
        if (*(pu81 + u8cnt + j) != ':')
        {
            u8LengthString[j] = *(pu81 + u8cnt + j);
        }
        else
        {
            break;
        }
    }

    if (j == 5)
    {
        return FALSE; //error length
    }
    else
    {
        u32Length = CharConvertToNumber(u8LengthString, j);
    }

    u8cnt = u8cnt + j + 1; //+1 to filter ':'

    if ((u8cnt + u32Length) >= RECEIVE_MAX_CHAR_NUMBER)
    {
        return FALSE;
    }

    for (j = 0; j < u32Length; j++)
    {
        u8ReceiveData[j] = *(pu81 + u8cnt + j);
    }

    u8ReceiveData[j] = '\0';
    u8ReceiveDataLength = u32Length;

    return TRUE;

}

int main(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 */
    UART_Init();

    /* Config systick */
    CLK_SysTickInit(SYSTICK_TIMER);

    while (1)
    {
        if ((u32SysTimerCounter - u32SysTimerKeyCounter) >= 20) //20*SYSTICK_TIMER
        {
            u32SysTimerKeyCounter = u32SysTimerCounter;
            u8KeyScan = Get_Key_Input();

            if (u8KeyScan == KEY_NONE)
            {
                u8KeyGet = u8KeyScanPrev;
            }

            u8KeyScanPrev = u8KeyScan;

            if (u8KeyGet != KEY_NONE)
            {
                Key_Process(u8KeyGet);
                u8KeyGet = KEY_NONE;
            }
        }

        if (u8ReceiveStringArrayHeader != u8ReceiveStringArrayTail)
        {
            if (StringCompare(ReceiveArray[u8ReceiveStringArrayHeader].u8String, AT_StringIPD))
            {
                printf("\n %s", u8ReceiveData);
            }

            u8ReceiveStringArrayHeader++;

            if (u8ReceiveStringArrayHeader >= RECEIVE_MAX_STRING)
            {
                u8ReceiveStringArrayHeader = 0;
            }
        }
    }

}
/*** (C) COPYRIGHT 2019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