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0L130x 混合信号微控制器

楼主(2023-02-12):
  • 内核
    • Arm 32 位 Cortex-M0+ CPU,频率高达 32MHz
  • 工作特性
    • 工作温度范围:–40°C 至 125°C
    • 宽电源电压范围:1.62V 至 3.6V
  • 存储器
    • 高达 64KB 的闪存
    • 高达 4KB 的 SRAM
  • 高性能模拟外设
    • 一个具有总计多达 10 个外部通道的 12 位 1.45Msps 模数转换器 (ADC)
    • 可配置的 1.4V 或 2.5V 内部 ADC 电压基准 (VREF)
    • 两个零漂移、零交叉斩波运算放大器 (OPA)
      • 0.5µV/°C 漂移,具有斩波
      • 10pA 输入偏置电流 (1)
      • 高达 32x 的集成可编程增益级
    • 一个通用放大器 (GPAMP)
    • 一个具有 8 位基准 DAC 的高速比较器 (COMP)
      • 高速模式下传播延迟为 40ns
      • 支持低功耗工作模式 (1µA)
    • 集成温度传感器
  • 经优化的低功耗模式
    • 运行:96µA/MHz (CoreMark)
    • 停止:4MHz 时为 200µA,32kHz 时为 45µA
    • 待机:1.1µA(SRAM 处于保持模式)
    • 关断:83nA,具有 IO 唤醒能力
  • 智能数字外设
    • 3 通道 DMA 控制器
    • 四个 16 位通用计时器,每个计时器具有两个捕捉/比较寄存器,支持待机模式下的低功耗运行,总共支持 8 个 PWM 通道
    • 窗口化看门狗计时器
  • 增强型通信接口
    • 两个 UART 接口;一个支持 LIN、IrDA、DALI、Smart Card、Manchester 并且都支持待机模式下的低功耗运行
    • 两个 I2C 接口;一个支持 FM+ (1 Mbit/s),两个都支持 SMBus、PMBus 和从停止模式唤醒
    • 一个 SPI 支持高达 16Mbit/s
  • 时钟系统
    • 精度高达 ±1% 的内部 4MHz 至 32MHz 振荡器 (SYSOSC)
    • 内部 32kHz 低频振荡器 (LFOSC)
  • 数据完整性
    • 循环冗余校验器(CRC-16 或 CRC-32)
  • 灵活的 I/O 功能
    • 多达 28 个 GPIO
    • 两个具有失效防护保护功能的 5V 容限开漏 IO
  • 开发支持
    • 2 引脚串行线调试 (SWD)
  • 封装选项
    • 32 引脚 VQFN (RHB)
    • 28 引脚 VSSOP (DGS)
    • 24 引脚 VQFN (RGE)
    • 20 引脚 VSSOP (DGS)
    • 16 引脚 SOT (DYY) 、WQFN (RTR)(2)
  • 系列成员)
    • MSPM0L13x3:8KB 闪存、2KB RAM
    • MSPM0L13x4:16KB 闪存、2KB RAM
    • MSPM0L13x5:32KB 闪存、4KB RAM
    • MSPM0L13x6:64KB 闪存、4KB RAM
  • 开发套件与软件(另请参阅工具与软件
    • LP-MSPM0L1306 LaunchPad™ 开发套件
    • MSP 软件开发套件 (SDK)

(1)仅限 MSPM0L134x

(2)16 引脚 WQFN 封装为产品预发布状态。

网友A:
高性能模拟外设是他的亮点,希望TI的芯片能在这部分开始发力!

网友B:
此类规格MCU,国产的已经打成红海了!加上TI的高售价,不容乐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此类规格MCU,国产的已经打成红海了!加上TI的高售价,不容乐观!

模拟外设是他的亮点,其他参数的话,国产确实都是红海了,烂大街了。

网友C:
模拟简直吊打一些二线产品

网友D:
模拟产品在中高端就那么几家,ti的相对来说性价比较高,整个产品设计比较简洁。

网友E:
集成模拟运放和比较器,确实比较实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