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80 有哪几种烧录代码的方式?

楼主(2023-02-12):
M480有哪几种烧录代码的方式?除了ICP还有什么?

网友A:
ICP是最根本的方法。

网友B:
ISP:在系统编程
IAP:在应用编程
ICP:在电路编程

网友C:
ICP、ISP、最后才是IAP。

网友D:
三种但是ICP就可以了吧

网友E:
烧录还可以用SWD方式烧录吧

网友F:
IAP我知道是可以的,但是得自己写个BootLoader

网友G:
正常的烧录方式他都是支持的

网友H:
没具体研究过,我是一般都是SWD烧录

网友I:
ICP就行吧,一般都是ICP烧录的

网友J:
这个随意啊,多种多样的烧录方式的

网友K:
你可以用IAP和JTAG或者SWD或者串口都是可以的

网友L:
我觉得IAP和串口编程都是一样的吧,属于一类

网友M:
楼主可以看这篇的文章,然后了解一下芯片的烧录方式,https://blog.csdn.net/liht_1634/article/details/124673598

网友N:
ICP,ISP都可以烧录M480

网友O:
引用 网友B:
ISP:在系统编程
IAP:在应用编程
ICP:在电路编程

这三种烧录方式一般哪种是我们最常用的呢

网友P:
ISP和ICP是处于最顶层的技术。描述的是一种编程结构,所使用到的协议、通信端口等,不同芯片有不同的定义

网友Q:
IAP实现方式是将一段目标芯片可执行的代码通过某种通信协议下载到芯片RAM中并由芯片执行,由该代码实现具体操作以达到编程的目的。这种方式需要芯片支持通过某种通信协议。

网友R:
难道M480不可以使用JTAG和SWD的烧录方式吗

网友S:
ISP:In System Programing,在系统编程
IAP:In Application Programing,在应用编程
ICP:In Circuit Programing,在电路编程
JTAG(Joint Test Action Group)编程:通过JTAG协议进行编程
SWD(Serial Wire Debug)编程:通过SWD协议进行编程
UART编程:通过UART进行编程

网友T:
玩单片机的都应该听说过IAP、ICP和ISP这几个词

网友U(2023-05-09):
ICP、ISP、IAP,一般都是ICP烧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