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T-START-F421测评】GPIO/UART

楼主(2023-02-13):
【AT-START-F421测评】GPIO/UART
非常感谢雅特力科技赠送的AT-START-F421开发板!
       由于一个项目上遇到一个需要远距离传输IO信号的需求,便从淘宝上买了一对LORA IO继电器模块,
商家写着用的是STM32F030F4,准备买回来自己改一下,让2个模块相互之间自己通信,这样便能把模块A的输入对应到模块B的输出上。
       结果模块拿到手一看MCU用的是AT32F421F6P7,网上查了一下是雅特力的芯片,价格极具性价比,再一搜便找到了这次活动,还幸运的申请到了开发板。
       收到开发板后开始试验,之前是在虚拟机里装的win7开发STM32,先安装keil的AT32F421pack,文件从官网下载即可。
然后安装AT-LINK-EZ的驱动,AT-LINK-EZ在虚拟机里也能正常使用。
用ArteryICPProgrammer.exe连一下模块,非常顺利。
模块需要用到GPIO和UART功能,先拿官网提供的demo程序练一练,。Demo程序不要从AT32F421_Firmware_Library_V2.1.1目录移出来,因为项目文件用相对路径引用了AT32F421_Firmware_Library_V2.1.1下各个目录里的文件,熟悉后再建自己新的项目文件。
       GPIO功能用led_toggle演示程序测试,把开发板上3个led灯对应的管脚改成lora模块上的管脚,编译后下载,结果没反应。
       查了一下是因为demo程序用的是片外晶振,lora模块用的片内晶振,再参照sclk_switch演示程序改成使用片内晶振,模块正常跑起来了。
       UART功能用usart的interrupt演示程序。这个演示程序把usart1的管脚改到PB6,7上去了,这要注意一下。把之前stm32上的串口搬过来,照着演示程序改了一下测试也没问题。再下载到模块上也测试成功。后续再把业务写一下就可以了。
       最后再次感谢雅特力科技赠送的开发板!有过STM32开发经验上手这个真是非常简单。

网友A:
GPIO是否可以达到50Mhz的频率

网友B:
串口的最大的波特率是多少?

网友C:
这个最大的传输距离是多少?

网友D:
单片机的性能怎么样

网友E:
这个固件库应该提供了源代码的。

网友F:
这块开发板的左侧部分可以掰下来做下载器用吗

可以的,这么设计就是为了方便掰下来单独使用。

网友G:
单片机和lora模块之间就是普通的串口通讯,我们并不需要关心lora的协议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A:
GPIO是否可以达到50Mhz的频率

这个频率有点高啊 普通的io引脚达不到吧

网友I:
请问需要安装什么版本的虚拟机呢?抛开虚拟机是不是不能正常运行呀

网友J:
引用 网友F:
这块开发板的左侧部分可以掰下来做下载器用吗

你的想法倒是简单粗暴 估计弄下来的话 还得飞线

网友K:
ArteryICPProgrammer中,关于存储器的读取设置需要如何填写呢

网友L:
引用 网友I:
请问需要安装什么版本的虚拟机呢?抛开虚拟机是不是不能正常运行呀

没有必要非得虚拟机,Windows就可以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H:
这个频率有点高啊 普通的io引脚达不到吧

可以达到的

网友M:
雅特力这款性能如何

网友N:
AT32F421F6P7 封装 TSSOP20 替代 STM/GD

网友O(2023-04-19):
雅特力能赠送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