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IC] 求相关无刷电机的驱动IC

楼主(2023-02-13):
目前正在做电机驱动相关的设计工作,有相关电机无刷驱动的驱动IC的麻烦推荐一下

网友A:
chipon不是做驱动IC的,而是做MCU的.

网友B(2023-04-11):
驱动IC估计不多吧,芯旺

网友C:
你是想用MCU,还是驱动芯片?

网友D:
网上有很多啊,不一定非要用芯旺的嘛,他家做驱动的不是很多

网友E:
我也想要一款无刷驱动IC,楼主要是找到了,请分享一下呗,谢谢

网友F:
一般得看你电机的参数的,不然驱动也没法推荐的

网友G:
电机驱动我看网上有很多开发板啊,抄一个呗

网友H:
自己直接找代理商呗,这种选型找代理商最为合适了

网友I:
找个谁家做的好的电机驱动板子,直接抄一下

网友J:
驱动IC啊,我前两天买个SLM7888MD,你可以看看

网友K:
你用的哪款电机?

网友L(2023-09-01):
引用 网友J:
驱动IC啊,我前两天买个SLM7888MD,你可以看看

你这个是栅极驱动器,不是驱动IC
,请问有国产的驱动I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