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应用] 关于舵机应用方案的相关细节

楼主(2023-02-13):
看到chipON的舵机应用方案,确实很好,链接如下:https://www.chipon-ic.com/Industry/IndustryDetails/0d2f6597-fdf9-49a7-8972-529c8414c793

各位大神有没有详细的舵机开发资料,麻烦发我一下,谢谢!

网友A:
舵机是用PWM驱动,对MCU要求不高.

网友B:
如何审慎地选择经济且合乎需求的舵机,也是一门不可轻忽的学问

网友C:
舵机是由直流电机、减速齿轮组、传感器和控制电路组成的一套自动控制系统

网友D:
与普通直流电机的区别主要在,直流电机是一圈圈转动的,舵机只能在一定角度内转动,不能一圈圈转

网友E:
普通直流电机一般是整圈转动做动力用,舵机是控制某物体转动一定角度用

网友F:
舵机的伺服系统由可变宽度的脉冲来进行控制,控制线是用来传送脉冲的

网友G:
因为应用的目的不同,所以舵机的形状和大小多的让人眼花缭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