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最新版的IDE1.11.2,安装eclipse商店的插件比如devstyle,工具链都崩溃了,怎么解决

楼主(2023-02-13):
有一个安装失败的问题请教各位老师专家。
本童鞋win10系统,Java版本为1.8.0_261-b12,通过官网途径下载STM32CubeMX软件,包括5.4,6.0,6.5以及6.7版本,安装过程正常,双击打开全部出现“此应用无法在你的电脑运行”字样,请问问题原因以及解决方法。

网友A:
估计就是不支持吧,没啥办法的

网友B:
你问问这个软件的厂家呗,就问ST的技术支持

网友C:
你换个操作系统或者升级一下操作系统就好了

网友D(2023-03-15):
一般情况不会提示这种的,除非电脑中毒了,或者你下载的就是病毒,可能会这样

网友E:
Java应该关系不大,就是版本不匹配导致的

网友F:
你下载个新版本的cubemx呢?

网友G:
我也是win10啊,使用cubemx也是OK的啊

网友H:
你换个cubemx版本试试吧,也许就好了

网友I:
我这个win10总能遇到这个问题,好像是软件被杀掉了一样

网友J:
换个版本试试,感觉是电脑设置的问题

网友K:
你试试管理员方式运行呢?

网友L:
换个版本试试

网友M:
换个cubemx版本试试

网友N:
版本不匹配

网友O(2024-04-22):
超出 120 个字节则必须用 idata 显式的指定为间接寻址

网友P:
靠近功率开关管或整流器的电容分到的纹波电流远多于相距较远的电容分到的纹波电流

网友Q:
small 模式下未指存储类型的变量默认为data型

网友R:
离线式变换器

网友S:
一般要进行内存优化,尽量提高内存的使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