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x] N32G435GBQ7 ADC无法配置成功

楼主(2023-02-13):
用N32G435GBQ7这颗芯片,配置ADC运行到while(ADC_GetFlagStatusNew(ADC,ADC_Flag_RDY)==RESET)这里就会卡住,直接运行例程也是相同现象,各位有没有碰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A:
检查ADC_1M时钟的配置,例程是8MHSE 8分频,你的板子上有没有晶振,多大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