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防雷电路请教?

楼主(2023-02-13):
有个户外用设备,客户要求具备防雷功能,(1)DC12V供电输出,驱动一个大LED灯;(2)远端有个12V的开关信号传递过来;这两组信号都是通过长线传输,有可能被雷击,以前没有设计过抗雷电路,请各位给指导下,这样可以吗?外部接口首先并一个气体放电管到大地,再串一个自恢复保险限流,TVS管限压。看了一个网上得,很复杂,板子空间有限,所以想简单点。

网友A:
见过楼主所说构造的线路板,应该可以的。

网友B:
防雷电路原理图都是一个模样,关键在PCB布线及设备安装上。如果设备在户外,所有线缆要加防雷滤波器的,单靠pcb上的器件也是扛不住的。

网友C:
到了防雷的级别,TVS动作快是不能加到端口,真要加TVS必须与放电管间串联电感,不然TVS先动作保险丝动作慢,TVS烧毁短路,然后保险丝烧断,放电管还不起作用;
网上搜搜都有标准电路

网友D:
如果电缆很长,架空这种保护没鸟用。

加屏蔽金属护套,防雷,防老鼠,防小强。

网友E:
除了要注意器件选型外,还要注意电路通路设计,需要确保雷击浪涌信号先经过前级防护(大通流量器件)再到后级防护(快速响应器件),最后才到被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