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经验分享】STM32F1移植到F0的各种经验总结

楼主(2023-02-13):
这段时间在公司里做了一个移植的项目,是stm32f103c8t6——>stm32f070cbt6,管脚基本上一样,移植一下库就行了,大概是为了节省成本吧。一开始是懵逼的,以前从来没有移植过stm32,都是想用哪个功能,发现一个是F1一个是F4,就耍小聪明,把其中没有用到库函数的部分复制到另一个上,然后开始编啊编啊……现在遇到项目要做了没办法,网上也找不到资料(我是小白),只能自己硬着头皮改啦!

    想想想,想到后来就是先创建一个工程再说吧!

    于是乎,第一步来了:创建一个STM32F0的工程。

    如果你在选择芯片的时候没有你想要的F0芯片,说明你没有那个pack,得下载一个,具体步骤不详细说了。

    你需要用到的文件有:F0的库、F0的启动文件、F0的各种头文件、CORTEX-M0、系统文件……详细的不说了,对照图中的文件放就行了

    图中没有红线的不用管,其他都必须有,还有一些头文件没在上面,记得在设置——>C/C++里面引用一下,这些文件基本上在官网例程里都能下到。

    同时要在C/C++一栏里加这么一行字:USE_STDPERIPH_DRIVER,STM32F0XX_MD

    然后再把你自己的程序贴上去,一编译,肯定不会通过的拉,哈哈哈,但是会把你程序中F1用到的库函数和F0库中相冲突的地方显示出来,这时候你就只需要一个个改就成了。

    1.GPIO.c方面
    gpio这方面比较简单,错误大部分都是引脚时钟设置、引脚的模式设置方面会出错误。

    1.时钟的话由于F0库中没有使用PCLK作为GPIO时钟源的命令,所以一般都使用HCLK来作为GPIO的时钟源;

    2.引脚的模式设置方面你可以右键“GPIO_InitTypeDef”——>go to Definition看一下这个结构体里面的定义,比较一下F1和F0的设置的不同。

    这里放两种图,一张是F1的,一张是F0的GPIO设置,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F1 GPIO设置F0 GPIO设置

    另外,如果引脚模式为AF_PP,复用输出模式时需要用函数配置一下复用的用途: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10,GPIO_AF_1);GPIO_AF_1对应一些外设,比如说我这里用到了USART1,故要用GPIO_AF_1,你可以右键Definition看一下各个模式的定义。

    是不是感觉F0的设置很啰嗦,呵呵。

    2.MISC.c(NVIC,即中断)、EXTI.C(外部中断)
    1.模式设置

    与GPIO模式配置差不多,修改方式大同小异。右键Definition一下“NVIC_InitTypeDef”、“EXTI_InitTypeDef”查看异同,相同不用改,不同就改,多删少补。

    还有在配置外部中断源时注意F1和F0是不同的,F1配得外部中断源在哪个通道范围,F0也得相应换:

    F1的中断源有:EXTI15_10_IRQn(10-15)、EXTI9_5_IRQn(5-9)、EXTI1_IRQn、EXTI2_IRQn……(1、2、3、4、5)

    F0的中断源有:EXTI0_1_IRQn(0-1)、EXTI2_3_IRQn(2-3)、EXTI4_15_IRQn(4-15)

    F1的中断源比如说是EXTI15_10_IRQn,那在F0中就得配EXTI4_15_IRQn,如果不在范围中,就得看你外部中断的引脚了,中断源和你引脚号相同

楼主:
3.定时器方面
    这部分由于项目中没有用到,我这里也不敢乱贴以致误导。相信小伙伴们上面的会改了,这个也不是难事,大部分都是修改模式配置的问题。

    4.USART.c方面
    串口配置首先是GPIO的配置和中断方面的配置,上面已经有方法了。这里的模式配置MS是不需要改的:

    F0:

  • /* USART1 mode config */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ps;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USART_Init(RS485_UART, &USART_InitStructure);
  •     USART_ITConfig(RS485_UART, USART_IT_RXNE, ENABLE);
  •     USART_Cmd(RS485_UART, ENABLE);

    F1:

  • /* USART1 mode config */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ps;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USART_Init(RS485_UART, &USART_InitStructure);
  •     USART_ITConfig(RS485_UART, USART_IT_RXNE, ENABLE);
  •     USART_Cmd(RS485_UART, ENABLE);

   嗯....一样一样的。注意这里有个寄存器是不一样的:

就是在接收中断中,有些项目可能需要将这个寄存器重置一下:

F1中为“RS485_UART->SR=0x00;”,SR寄存器,只有16位

而F0中则为“RS485_UART->ISR=0x00C0; ”,ISR寄存器,有32位

这些好像不是必要的,具体的功能可以看一下数据手册里怎么介绍的...似乎是中断接收标志位?

    5.中断向量表的重映射
    如果你的项目用到了软件bootloader,中断向量表就得重映射,而F1中有函数可以直接用,然后你会发现F0中没有

    F1中的函数: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BSP_ADDR_Boot);

    通过查资料得知我们可以用memcpy,将中断向量表拷贝到ram下(F0的中断向量表可以放在RAM中),然后保证存储中断向量表的这部分不会被修改就行了,方法在上面这个网址中。

    F0中的函数:

    memcpy((void*)0x20000000, (void*)0x08000000, VECTOR_SIZE);
    SYSCFG_MemoryRemapConfig(SYSCFG_MemoryRemap_SRAM);

    至于JTAG口的复用问题,STM32F0并不存在,可以将相应的函数删掉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