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LKT(LCS)安全芯片RSA密钥存储格式说明

楼主:
LKT系列安全芯片使用RSA算法时,需要先向RSA的公私钥文件写入对应的公私钥参数。私钥文件需要存储pqdpdqqinv,公钥文件需要存储m(模长)、ne等参数。
RSA算法目前常用密钥长度有RSA512RSA1024RSA2048,存储的参数长度也会存在变化,LKT系列安全芯片存储相应参数时还需要在参数内容之前加入参数标识符、参数内容长度用于指定该参数的作用及长度。
通常LKT芯片公私钥存储格式如下表所示:
a).RSA私钥参数储存格式表

b).RSA公钥参数储存格式表

具体存储指令及协议可咨询公司相关人员。

网友A(2023-02-13):
密钥长度对通讯速率有影响吗?

网友B(点评):
密钥的长度实际上是指公钥模N的长度,理论上来讲N越大,安全强度越高,算法运算速度越慢

网友C:
这个参数一定要外部生成然后写入吗,芯片可以自动生成吗

楼主:
芯片可以内部生成RSA密钥对

网友D:
楼主可以具体推荐下他们家哪款芯片使用RSA算法吗?

网友E:
听说有一款LKT4304的芯片就支持RSA算法,具体可以咨询他家客服

网友F:
RSA密钥存储格式有国家规范吗?还是可以自定义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RSA密钥存储格式有国家规范吗?还是可以自定义的?

RSA2048具有617个十进制数字,共2048bits,是目前最大的RSA数字。

网友H:
推荐一款支持rsa2048的芯片?LKT4304支持吗?

网友F: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有一款LKT4202U的芯片支持rsa2048

网友F:
可以联系一下看看有没有其他型号

网友I:
RSA算法安全的原理是什么?为什么安全?只是因为位数比较长吗?

网友H:
我想了解具体的存储指令及协议,怎么联系啊?求告知。。。。。

网友D:
LKT细节安全芯片,我是否可以定制用自己写的其它算法呢?

网友A:
lkt芯片怎么样?

网友G:
哦吼,这个问题我可以给你一个参考,我们公司之前找凌科的定制过算法,还挺靠谱的,相当专业,你可以联系一下试试。

网友E:
之前我做过一个服务器的项目测试了几家的芯片,凌科的好像是有协处理器的加解密啥的还挺快,其余几家好像都是软算法,扛不住压力测试特别容易卡死

网友C:
密钥的长度和加密难度是否有关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密钥的长度和加密难度是否有关系呢?

RSA算法密钥长度越长,安全性越好,但加密解密所需时间越长。

网友I:
LKT安全芯片使用RSA算法时,存储的参数长度越长是否安全性就越高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I:
LKT安全芯片使用RSA算法时,存储的参数长度越长是否安全性就越高呢?

对的,RSA算法的密钥长度越大安全性就越高。目前常用的是RSA1024和RSA2048两种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