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1个封装里面有两个三极管

楼主(2023-02-13):
请问各位大神,目前有没有一个封装里面有两个三极管的器件?比如包含一个NPN和PNP,谢谢

网友A:
有的,好像叫数字三极管

网友B:
这种三极管还是比较常见的,实际使用过。

网友C:
https://www.jscj-elec.com/shuangshuzijingtiguan.html?orderway=desc&page=2
你自己找找看,有没有合符要求的。

网友D:
好用。  只是npn+pnp不知道有没有。  双pnp 双npn的有楼上的列出来了。生产中用过。

网友E:
70~80年代用于晶体管制造工艺较差,为了得到特性较为接近晶体管,对于温度特性要求比较严格的直流放大器,特地一块晶片生产出特性极为接近的孪生晶体管。有2对管,和4对管。

楼主:
哇,非常感谢各位大神,终于有进展了,耶耶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70~80年代用于晶体管制造工艺较差,为了得到特性较为接近晶体管,对于温度特性要求比较严格的直流放大器, ...

现在也不行啊,三极管离散性很大

楼主:
谢谢大神,超级开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jscj-elec.com/shuangshuzijingtiguan.html?orderway=desc&page=2
你自己找找看,有没有合符要 ...

谢谢大神,超级开心

网友G:
好多好多,还有一个封装四个三极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多好多,还有一个封装四个三极管的------

好的,我也去关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