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应用] KF32L530 呼吸机应用方案

楼主(2023-02-13):
呼吸机是一种能够起到预防和治疗呼吸衰竭,挽救及延长病人生命的至关重要的医疗设备。

人工呼吸机的基本原理就是用机械的办法建立非内外的压力差,从而实现强制的人工呼吸过程。
总体来讲,呼吸机就是通过嵌入式系统控制将空氧混合气体,按照设定的参数,包括通气量、压力、流量、容量、呼吸频率、吸呼比及选定的通气方式给患者供气。控制气体进人气道的是节流阀,受操作人员调节控制,吸气时,电磁阀打开,呼气活瓣关闭,呼气时刚好相反,即电磁阀关闭,呼气活瓣打开,整个过程受电子控制系统的控制。定时控制部分提供整机工作的各种节拍.包括吸气时间、自主呼吸时的切换信号、电磁阀的驱动信号和呼气活瓣控制信号。

呼吸机需要控制多路各类电磁阀以及时刻监测压力、流量、温湿度等方面的信息。这就需要MCU具备较多的接口电路以及信号检测电路。ChipON KF32L530刚好满足这一需求。

KF32L530 MCU 特色:
高性能:UP To 512KB Flash,120M/150DMIPS
高抗干扰高可靠: ECC Flash/RAM;ESD 8KV,EFT 4.2KV;双看门狗
高集成度:2×7路DMA;集成多组ADC,DAC,OP,CMP,LCD,Touch等模拟外设;支持PWM,ECCP,QEI等数字外设;独特的CFGL可编程逻辑门电路模块,支持丰富通信接口,包括IIC,SPI,I2S,USART,CAN,USB等。
安全性:AES128加密/CRC32校验
32位MCU KF32L530的呼吸机方案框图如下:

楼主:
KF32L这种的应用到医疗上的比较多吧,好有个血氧仪器也是

网友A:
呼吸机上使用的电磁阀有哪些特殊的地方呢

网友B:
呼吸机需要对空气进行特殊的处理吗

网友C:
我看着就是基本上利用压差强行往里边打空气是吗

网友D:
从方案图看部件还是挺多的  应该是也包含了设备图中的架子上的部分吧

网友E:
压力以及流量温湿度的检测 是用的模拟量采集吗

网友F:
空气和氧气的混合比例这个是如何控制的呢

网友G:
呼吸机是辅助呼吸的,吸氧机才需要考虑氧气浓度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