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IO口输出电压

楼主(2023-02-13):
STM32的IO输出电压在上拉后达不到3.3V,甚至低于1V,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假如没带负载就是这样子的电压那么考虑配置有问题,带了负载那就是负载太重导致电压被拉低,无非就这两种情况~~~

网友B:
STM32的IO输出电压不能达到3.3V,可能是由以下几个因素造成的:

输出电流不足:如果输出电流不够强,可能会导致电压降低。

输出阻抗过高:如果输出阻抗过高,电压可能会下降。

上拉电阻不匹配:如果上拉电阻不匹配,可能导致电压不稳定。

芯片的电压不足:如果芯片电压不足,可能导致输出电压低于3.3V。

建议检查以上几点,并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以解决该问题。此外,在设计电路时,最好使用专业的电路设计软件,以确保电路设计的正确性。

网友C:
除非IO口损坏或被外部电路拉低

网友D:
端口配置为推挽输出模式,再加上外部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