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品上市] 程序下不进去

楼主(2023-02-13):
板子到了,下载了资料,打开一个工程,发现不管是JLINK,还是STLINK,都不能识别芯片。
选择stm32倒是可以下载,但是现象又不对。
这可怎么搞啊?高手支招,谢谢!我看好多人都开始评测了。

楼主:
我原来JLINK可以下载,凌欧单片机也可以下载程序,现在都不能下了。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我的JLINK坏了?

网友A:
你别选择STM32,点了魔术棒DEBUG ->选择 J-LINK/J-TRACE 之后如果JLINK识别不到片子会弹出个对话框,在列表里面选择 CORTEX -M3烧就可以了,我是这样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别选择STM32,点了魔术棒DEBUG ->选择 J-LINK/J-TRACE 之后如果JLINK识别不到片子会弹出个对话框,在列表 ...

现在不提示对话框,提示升级。

楼主:
我的是JLINK V8

网友A:
你这个MDK怎么JLINK都识别不到,是不是JLINK驱动没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MDK怎么JLINK都识别不到,是不是JLINK驱动没装好

不是识别不到,而是点了否就能识别到了。

网友A:
可以了,JLINK可以的,你把板子按SW接好。这个界面Port那里选择一下SW,看看会不会弹出一个列表框,如果弹出来就选择CORTEX M3

网友A:
跟我这样,用JLINK SW模式

楼主:
不行,弹出这个。
我记得以前那个界面曾经弹出来过,我不知道怎么选。
可是现在弹不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行,弹出这个。

我记得以前那个界面曾经弹出来过,我不知道怎么选。

你前面5楼那个图肯定点过一次 是(Y),JLINK固件给更新掉了,跟电脑现在的jlink驱动不匹配。
你百度一下“J-Link报错:The connected J-Link is defective... 解决方法”有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前面5楼那个图肯定点过一次 是(Y),JLINK固件给更新掉了,跟电脑现在的jlink驱动不匹配。
你百度一下 ...

好的,我试试。

楼主:
那个列表框怎么也弹不出来了,我怎么这么倒霉呀!

网友B:
换一个jlink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jlink试试?

我就一个JLINK

网友B:
那只能把固件重新弄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只能把固件重新弄一下了

弄了好几次了

楼主:
我用jlink commander 搞了一下,弹出那个对话框了,我选 cortex-m3,就这样了

楼主:
cortex-m3太多了,我该选哪个?谢谢!

楼主:
我曾经把芯片改成STM32下成功过。我看SDIO是PA13,CLK是PA14,有没有可能这两位受了影响啊?谢谢!

网友C:
我用的stlink没啥问题

网友:
现在V8版本好多芯片下载不了了,跟软件的要求匹配不上,要用V9版本才行。

网友D:
最简单的方法是换个j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