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
[技术讨论] 两个晶体管组成电路有多少,看看这里

楼主(2023-02-13):
<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硬件电路可以实现千变万化的组合,一个晶体管主要是起到开关和放大信号的功能。在大学的时候,看到铃木雅臣的《晶体管电路设计》,林林总总的讲到晶体管工作原理,放大电路的性能、设计与应用,射极跟随器的性能与应用电路,小型功率放大电路的设计与应用,功率放大器的设计与制作,共基极电路的性能、设计与应用,视频选择器的设计与制作,共射-共基电路的设计,负反馈放大电路的设计,直流稳定电源的设计与制作,差动放大电路的设计,运算放大电路的设计与制作,通俗易懂地介绍晶体管电路设计的基础知识。工作后,也没有用到那么多复杂的晶体组合电路,发现主要是用到了两个晶体管电路的组合,就能实现产品需求的大部分功能,可能也是我做的产品比较简单了。就看看两个晶体管的组合就能实现的功能有多少,下面就来瞧瞧看:
最常见的电路就是达林顿管,两个NPN的组合:
两个NPN晶体管连接在一起,一个工作电流很大,hFE放大倍数更大的等效晶体管电路就形成了,达林顿管经常用于大电流的场合;但和单个晶体管电路不同,达林顿管的响应时间比较缓慢,因为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用于上部的晶体管驱动下部的晶体管导通或截止。
除此之外,同样也是两个NPN的组合,添加稳压管后,还可以组成简单的稳压电路:
输入Vin是没有经过稳压的电路,可以为变化的负载提供稳压,提供大的输出电路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更高的稳定性。Q7工作在放大区。
电路需要实现按键开机的功能,就可以通过一个PMOS加一个NPN三极管实现,按键sw后,系统上电,MCU输出信号维持M2导通,完成按键开机功能
电路中使用的推挽电路会使用NPNPNP的组合:
这种电路和运放组成,会实现更加负载的功能,也能消除交越失真;
电路需要自锁功能,维持信号电平不变,一个NPN加一个PNP就可以实现。施加一个MCU高电平信号在Q2的基极,Q2就会导通,随后Q3导通。输出Vout是高电平。随后MCU信号变为低电平,Q2Q3依然保持导通状态,输出高电平维持。
晶体管再增加电容,就会有频率特性,会产生无稳态触发器,产生PWM波形:
关于整个振荡器是如何工作的,就不展开了,实际也比较容易分析的。
除此之外,还有晶体管逻辑门电路,很多与门,或门和非门的逻辑芯片,实际就是晶体管电路组成,基本两个就能实现。如果电路板的空间有富余,完全不必要买芯片,用两个晶体管就刻意实现,下面就是或门和与门的电路:
以上提到的都是电压特性,两个三极管还可以组成简单的恒流源:
即使负载Rload阻抗变化,流过负载的电流基本恒定在VBE/R8,这只是基本恒流源电流,会受到温度,Vin变化,VBE电压变化的影响,如果需要更精准的电流,就需要更多的晶体管;
两个晶体管还可以制作镜像电流源:
流过I1的电流是多大,流过Rload1的电流就会多大。只要增加镜像支路,就可以得到让多路电流都参考I1
以上简单说了10个由两个晶体管组成的电路,实际根据不同的需求,再搭配电阻电容二极管等器件,还能组成更多不同的电路,在实际产品中应用!

罗列两个晶体管的电路组成,各电路介绍详细,图片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