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C语言种有定义二进制常量的方法吗

楼主:
比如0b1111这种定义是合法的吗?

楼主(2023-02-13):
看到网上有人说支持,有人说不支持

我试了KEIL也没有这个,那么到底支持不支持

网友A:
标准的C语言并不支持上面的二进制写法,只是有些编译器自己进行了扩展,才支持二进制数字。换句话说,并不是所有的编译器都支持二进制数字,只有一部分编译器支持,并且跟编译器的版本有关系。所以不建议采用这种方式在程序里使用二进制表达数。

网友B:
C语言中没有 “二进制数”这种类型,所以没办法直接定义;但可以直接定义16进制数。

网友C:
我觉得标准的是没有的 但是可以自己定义

网友D:
常规的标准的没有这个定义 不过很多扩展的函数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E:
标准的没有 但是我们可以自己定义用bit来并操作

网友F:
标准的没有 但是我们可以用布尔型的变量进行拼凑

网友G:
C语言本身并不能定义二级制的常量

网友H:
二级制常量这种数据在标准的C语言中无法直接定义

网友I:
C语言不能定义二级制的常量,没办法直接定义

网友J:
好像不行,VHDL语言倒是有。

网友K:
用16进制吧,用习惯就好了。

网友L:
好像没有,C语言应该是不支持二进制的语法的。

网友M(2023-03-20):
c语言都不能定义二进制常量的

网友N(2023-05-09):
C语言中没有 “二进制数”这种类型

网友O:
16进制不香吗

网友P:
这个只有部分编译器支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