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两个DCDC并联,但同时只有一个工作,直接并可以吗?

楼主(2023-02-14):
现在需要把两个不同功率的DCDC并联,输出电压差不多,4伏左右,1个最大500毫安,1个最大10A,都有控制脚来关断输出.如果保证两个不同时开输出,是不是就没有问题?我不太熟模拟,我觉得是没问题.
如果不小心同时输出了,看有接二极管的(压降太大,不能接受),P沟道MOS管,还有一个电源制造厂家手册提到的加电感.如何?

感觉这个方案有问题,最好不要这样使用。

网友A:
不同时使用时,要防止小容量电源对大容量电源充电,貌似容易造成小容量电源损坏。

网友B:
有放电功能的不能并联

网友C:
我理解是不是驱动芯片根据不同功能需要提供不同电压?具体需求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理解是不是驱动芯片根据不同功能需要提供不同电压?具体需求没看懂?

因为需要在全输出范围有高的转换效率和相对低的静态电流,大功率的模块的静态功耗有33毫安,我24V输入,啥都不干,0.8W的静态功耗就没了.并了一个金升阳的小78M模块,静态功耗是u安级的.都带使能开关,我的想法是我的控制器根据预测的功率选择使能不同的DCDC模块.被使能关闭时,每个DCDC还是基本不耗电了.
这就牵涉两个DCDC的输出在一个不工作的情况下会不会冲突?我知道当两个都工作时是肯定会.但如果我能保证只有一个呢?我不太懂模拟,我从原理上看应该没问题.请教一下各位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时使用时,要防止小容量电源对大容量电源充电,貌似容易造成小容量电源损坏。 ...

它们的输出电容是共用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没有充电的问题吧?

网友D:
做个demo板实验一下吧

网友E:
我试过同种电源直接把输出并联在一起,由于电阻的微小偏差,两者在小电流时不平衡,大电流输出时基本平衡了,没有其它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个demo板实验一下吧

感谢嘉立创.

网友F:
加两个均流电阻

网友G:
要不看看ti的理想二极管控制器或者自己控制mos试试

网友H:
非同步开关电源(外接下管),如果输出电压相同,可以直接在电感后面并联的。

网友I:
有些同步整流输出的不能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