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装了JLINK8的驱动找不到J-Link commander

楼主(2023-02-14):
我装了JLINK的驱动,为什么找不到J-Link commander呢?
高手支招,谢谢!

网友A:
正常跟jlinkV8也没啥关系吧,你是不是被杀毒软件干掉了啊

网友B:
你换台电脑试试?

网友C:
你重装一下吧,也许就好使了

网友D:
哦,你用的jlinkV8 用不了commander是吧

网友E:
你换jlinkV9,或者segger换成V4.x的版本试试

网友E:
你用的如果是盗版JLINK也有可能会这样的

网友F:
你的JLINK可能是D板,也可能是commander的版本太高,jlink不支持

网友G:
一般都是跟jlink有关系的,jlink的版本有很大关系

网友H:
别用jlinkV8了,现在用V8的太少了,而且支持的MCU也少

网友I:
jlink,换segger的版本,换电脑也就这三招了

网友J:
楼上说的对,正常情况应该不影响

网友K(2023-03-28):
跟jlinkV8有啥关系

网友L:
被杀毒软件干掉了

网友L:
换台电脑

网友M:
用的jlinkV8 用不了commander

网友N:
可能是commander的版本太高

网友O:
现在用V8的太少

网友P:
重装一下试试

网友Q:
把杀毒软件关掉再装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好啦

网友R(2023-05-10):
请确保使用的USB线缆可以传输数据,并且连接稳定可靠。

网友S:
选择J-LINK/J-Trace Cortex?

网友T:
安装的J-Link驱动版本与您的J-Link调试器兼容吗

网友U:
驱动没安装好

网友V:
一般情况下会自动安装驱动吧

网友W:
在Keil中需要选择正确的芯片型号和连接方式,并在Options for Target中进行相应的设置。

网友X:
MCU电路和J-Link调试器之间的接口是否连接正确

网友Y:
在仿真器类型中不要选 J-LINK,选择CMSIS-DAP Debugger

网友Z:
看下驱动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A:
如果您使用的是较旧的J-Link调试器,请检查是否需要进行固件升级

网友W:
正在使用的开发环境、调试软件以及相应的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AB:
是杀毒软件的问题吧

网友Q:
应该是jlink的问题

网友AC(2023-12-28):
哦,你在用jlinkv8,你不能用指挥官,对吧

网友AD(2024-03-08):
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相位关系,

网友AE:
有不普通的门道

网友AF:
只能处理较小的能量

网友AG:
测试结果可能包括输出电压和电流、电压波浪、效率、负载能力等指标

网友AH:
电路正常工作

网友AI:
灌封前基材外观保持清洁和干燥。将混合好的胶料灌注于需灌封的器件内

网友AJ:
最典型的应用就是放大电路中的高低音频控制

网友AK:
需要设置电压钳位电路予以保护D3、N3构成的回路

网友AL:
需要串联一个限流电阻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