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F4A0的3个timer6,可以实现3相交错120度相位互补带死区的PWM输出吗

楼主:
3个timer6,每个输出互补带死区的PWM,3个timer6输出的PWM要相位差 120°

修改通用刷新值寄存器UPDAR,加上“软件同步刷新”、“软件同步启动”

用锯齿波时,可以实现,,,,,但是死区只有一边

用三角波时,可以实现两边死区,,,,,但是 最大只能 180°相移

还有没有别的实现方法?

网友A(2023-02-15):
可以试一下在启动 3 个不同单元的 timer6 前对 CNT 值进行不一样的设定而不是都从 0 开始,这样应该可以做到任意的相位角度。

网友B:
用timer4的锯齿波,可以实现死区互补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一下在启动 3 个不同单元的 timer6 前对 CNT 值进行不一样的设定而不是都从 0 开始,这样应该可以做 ...

这是个好方法,只是,有 1 个timer6单元的CNT的起始值,要设置成负数了,我去试试
----试了下,不行

网友C:
如何避免死区的出现呢

网友D:
这个互补pwm没有使用过。

网友E:
这个的性能怎么样?

网友F:
这个前缀好多啊   我反应半天 为什么还要带死区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如何避免死区的出现呢

死区肯定是会有的 但是可以想法让过去

网友H:
可以用三路不同的pwm输出进行模拟输出

网友I:
用三路模拟 把死区的那部分避开就行了

网友J:
把120度扩展多点 这样就能把死区给覆盖过去了吧

网友K:
我觉得如果设置得当的话 完全可以满足楼主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