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TFT-液晶显示屏的结构和原理

楼主(2023-02-14):
TFT-LCD (薄膜晶体管 液晶显示屏)的结构组成分为:背光部分,上下偏光片,液晶模组、TCON板

1. 背光模组部分 又分为:

(1)灯珠(冷阴极管):背光光源

(2)反射板:将灯管发出来的光 反射到导光板上,增加光的利用率

(3)导光板:将光线折射到扩散片上,使光 更加均匀

(4)扩散片:使光变的更均匀

(5)棱镜片(增亮膜的一种):聚光,提高光的利用率

2、偏光部分: 分为下偏光片 和上偏光片

(1)下偏光片:将背光光源转换为偏振光,与上偏光片栅栏方向一致的偏振光

(2)上偏光片:透光的作用,让与上偏光片栅栏方向一致的偏振光通过,吸收掉与栅栏方向垂直的偏振光

PS: 通过 液晶的 翻转,不同的翻转角度, 透过上偏光片的光 的量(量多,亮度大,量少则亮度小)就不一样, 从而控制不同的亮度, 再往底层来深究的话, 则是TCON 提供不同的电压 给到 TFT 从而盖板液晶之间的电压差,从而让 液晶偏转不同的角度,进而控制 亮度大小

3. 液晶部分

(1)玻璃基板: TFT导电层走线基板(common走线 ,源电极走线,栅电极走线等)

(2)TFT: 存在于下玻璃基板上,充当开关的作用(什么时候打开 什么时候关闭 由栅电极提供的时序决定)

(3)显示电极:显示电极,也就是像素电极, 可以让光透光的部分与上玻璃盖板上的common电极想成CLC 电容,想成上下玻璃基板之间的压差,是驱动液晶旋转的电压差 (中的一极)

PS1:每个子像素电路都有自己的独立可控制的电压差,并不是整个玻璃盖板之间都是一个压差

PS2: 玻璃基板上的走线 最后会被黑色矩阵给遮挡掉,因为走线是可部分透光的,如果不封起来 会透光,而又不受控制,导致无法熄屏,以及导致光不均匀

(4)CLC: 显示电极和 common 电极 在液晶之间形成的 电容,提供液晶 旋转的电压

(由源驱动 给每个TFT电路 提供电压信息,源驱动中 DAC数模控制器, 将接收到的像素数字信号(如00000000是黑色,11111111 是白色)转换成 模拟电信号,控制液晶旋转,让透光上偏光片的光不一样,从而显示不同灰阶的图片,加上彩色滤光片后,就想成 不同颜色的图片

(5)CS(存储电容): 存储电容,存在使液晶旋转的电压,主要是让 液晶之间的电压稳点,从而让显示稳定(不稳定就会有闪屏显示异常的现象)

(6)液晶: 通过旋转不同角度(由电压控制其角度),改变透过光的强弱

(7)上下配向膜:让贴近上下基板的液晶 层一定方向排列,液晶会沿着配向膜凹槽方向排列;

上鞋配向膜凹槽方向互相垂直(所以不通电状态,液晶会把透光下偏光片的偏振光 方向改变90度,即到上偏光片的光平行,光可通过上偏光片),且分别与上下偏光片栅栏方向平行

(8)Spacer(隔垫物): 让上下玻璃基板之间有空隙,让液晶可以灌入,不被挤压

(9)框胶: 将上下玻璃基板黏连在一起,将液晶封在玻璃基板之间,防止四周漏光

(10)common 电极:与像素电极 想成电容CLC,作为驱动液晶的另一电极

4. 彩色滤光片部分

(1)保护膜:用来保护彩色滤光片和 黑色矩阵

(2)彩色滤光片:将白光过滤成 红绿蓝三色光,使画面有色彩

(3)黑色矩阵:黑色矩阵是用来遮挡不受电压控制的 不完全透光的部分(下玻璃基板上的走线)同时也将 相邻R G B 着色点进行隔离,对应相邻子像素的光色干扰起到一定的隔离作用

TFT-LCD 显示原理:

背光发出光源--》透过下偏光片,形成偏振光,

源驱动接收数字像素信号--》转换成模拟电信号--》输出一定能电压给到像素电极和 Common 电极,---》栅驱动电极提供时序信号给到TFT电路,电路开关合上后,电压即存在CS中,每个子像素对应的液晶在电场中根据电压压差大小进行不同角度的偏转,然而让透过上偏光片的光线强弱不一样,再经过彩色滤光片 ,则形成了彩色画面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粥粥雪雪花花」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zhouxuehua90/article/details/127908760

网友A:
TFT属于有源矩阵液晶显示器

网友B:
控制各个像素显示相应的颜色

网友C:
华芯微特对TFT的挺多的

网友D:
厚度薄并且画面质量很好,这很突出

网友E:
记得听一个专门做屏幕的人说过,LCD的频率其实达不到超高的刷新率

网友F:
现在超薄屏幕AMOLED和COF,感觉慢慢能替代了。

网友G:
从上面特性来说,是不是TFT-LCD是不是没法做异形屏幕。

网友H:
TFT是传统的液晶显示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