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华芯微特MCU——SWM181

楼主(2023-02-14):
我们先来看一下SWM181最小系统板的样照,哈哈哈!

我们来认识一下!SWM181CBT6是什么?
SWM181CBT6采用32 位 ARM® Cortex™-M0 内核,拥有24 位系统定时器,工作频率最高 48MHz,硬件单周期乘法 ,集成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NVIC),提供最多 32 个、4 级可配置优先级的中断 ,通过 SWD 接口烧录,内置 LDO,供电电压范围 2.3V(2.7V)至 3.6V 。

SRAM 存储器 : 16KB

FLASH 存储器:64KB/120KB/248KB,支持用户定制 ISP(在系统编程)更新用户程序,支持自定义 BOOT 程序。

串行接口,UART*4,具有独立 8 字节 FIFO,最高支持主时钟 16 分频

SPI*2,具有 8 字节独立 FIFO,支持 SPI、SSI 协议,支持 master/slave 模式

I2C*2,支持 8 位、10 位地址方式,支持 master/slave 模式

CAN*1,支持协议 2.0A(11bit 标识符)和 2.0B(29bit 标识符)

PORTCON 控制模块,支持 UART/I2C/COUNTER/PWM/CAN 功能引脚定义置任意 IO。

PWM 控制模块 ,8 通道 16 位 PWM 产生器 ,可设置高电平结束或周期开始两种条件触发中断,具有普通、互补、中心对称等多种输出模式 , 死区控制 , 由硬件完成与 ADC 的交互。

定时器模块 ,4 路 32 位通用定时器,可做计数器使用,1 路支持 HALL 接口。

32 位看门狗定时器,溢出后可配置触发中断或复位芯片。

内置低功耗定时器模块,使用内部 32KB 时钟,休眠计数并自唤醒 。

DMA 模块 ,支持 SAR ADC/SIGMA-DELTA ADC/CAN 模块与 SRAM 间数据搬运 。

除法器模块,支持 32 位整数除法、整数求余、整数或小数开方运算 ,除法实现约 30 个时钟周期,整数开方约 16 个时钟周期,小数开方约 30 个时钟周期。

旋转坐标计算模块,已知角度计算 sin/cos/arctan 值,结果为 14bit,可保证 11bit 有效值。

LCD 驱动模块,工作电压范围:2.4V~3.6V,静态电流:<1uA ,最大支持 4*32 段 LCD 面板 ,支持 1/4duty+1/3bias 或 1/3duty+1/2bias 可选。

GPIO,最多可达 56 个 GPIO,可配置 4 种 IO 模式,上拉输入,下拉输入,推挽输出,开漏输出。

灵活的中断配置,触发类型设置(边沿检测、电平检测) 触发电平设置(高电平、低电平、双电平)

12 位 8 通道高精度 SAR ADC,采样率高达 1MSPS,支持 single/scan 两种模式,独立结果寄存器,提供独立 FIFO,可由软件/PWM/TIMER 触发,支持 DMA,16 位 6 通道高精度 SIGMA-DELTA ADC ,采样率 16KSPS,单通道快速模式可达 50KSPS,支持 single/scan 两种模式 ,独立结果寄存器,提供独立 FIFO ,可由软件或 TIMER 触发

3 路模拟比较器,可以灵活选择片内、片外参考电压,比较结果可以触发中断通知 MCU 进行处理,欠压检测,支持 2.7V 欠压检测,支持欠压中断和复位选择

时钟源,24MHz、48MHz 精度可达 1%的片内时钟源,32KHZ 片内时钟源,片外 2~32Mhz 片外晶振,

其他,自定义 BOOT 程序

低功耗, 正常模式:30mA@48MHZ,浅睡眠:70uA,深睡眠:5uA

环境搭建教程
下载SWM181芯片支持包,使用的我们熟悉的Keil。

SWM81使用手册

板子的使用都是点灯大师开始的!
我们首先将环境搭建好以后,现在开始施展我们的点灯**!!!

#include "SWM181.h"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配置系统时钟

        GPIO_Init(GPIOB, PIN0, 0, 1, 0, 0);                        //输入,上拉使能,接KEY

        GPIO_Init(GPIOB, PIN8, 1, 0, 0, 0);                        //输出, 接LED
        GPIO_Init(GPIOD, PIN0, 1, 0, 0, 0);                        //输出,接LED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2);                        //每0.5秒钟触发一次中断

        while(1==1)
        {
                if(GPIO_GetBit(GPIOB, PIN0) == 0)                //按键按下拉高电平
                {
                        GPIO_SetBit(GPIOB, PIN8);
                }
                else
                {
                        GPIO_ClrBit(GPIOB, PIN8);
                }
        }
}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中断函数
{
        int i;
        for(i=0;i<10000;i++)
        {}
        GPIO_InvBit(GPIOD, PIN0);        //反转LED亮灭状态
}

这个程序分别点亮,LED1与LED3.

  • LED1

网友A:
SWM181的价格多少

网友B:
SWM181是主要面向哪个应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WM181是主要面向哪个应用的?

可应用于工业控制、电机控制、白色家电等多种领域

网友D:
SWM181兼容st的哪个芯片?

网友E:
现在Cortex™-M0 内核的芯片太多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SWM181的价格多少

四五块吧,估计还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