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一下可控硅控制加热片的时间间隔一般多少合适?

楼主(2023-02-14):
问题:请教一下可控硅控制加热片的时间间隔一般多少合适?
CHATGPT:
一般来说,可控硅控制加热片的时间间隔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一般可以在1秒到1分钟之间,具体可根据加热片的功率和加热片的温度来调整,以保证加热片的正常运行。

大家说这么回答可以吗?

网友A:
这个要根据设置的温度控制有关系的

网友B:
单一控制长时间导通必然导致自身温度上升,从而使内部发生一些变化,现在使用最多的固态继电器

网友C:
那具体多少温度多少时间啊?有点笼统

网友D:
用PID温控算法吧

网友E:
移相触发加热和过零触发加热

网友F:
因为加热应用通常没那么快,所以1秒一次就足够了。特殊的加热应用除外。

网友G:
答案看着没问题,但感觉没在具体的数值上

网友H:
这么说具体用的话就是一秒一秒加呗?

网友I:
其实一般一秒就够了

网友J:
要看应用在什么场景下吧

网友K(2023-05-13):
根据设置的温度控制有关系的

网友L:
可以用pid控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