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5VC芯片定时器使用问题

楼主:
使用GD32F305VC系列单片机时,用到高级定时器7,通用定时器8、9,但是不能往寄存器中写入值。在线调试过程中,已把定时器时钟开关打开,但是往寄存器写入值不成功,自动置零。请教各位大佬!

网友A(2023-02-16):
305VC没有定时器7,8,9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帮你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