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品上市] 极海库的默认安装路径怎么这样

楼主(2023-02-14):
这安到哪儿去了?怎么改呀?谢谢!

网友A:
你这个是keil的pack的默认安装目录。。。跟芯片厂家的芯片包没关系。。。。

楼主:
是的,换个keil就好了。

网友B:
不用重新安装 Keil。如果你是想修改 pack 的安装位置,可以把 keil 安装目录下的 tools.ini 文件修改一下,把 [UV2] 一节的 RTEPATH 改到你需要的文件夹就可以。修改后在安装 pack 包,就会安装到新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重新安装 Keil。如果你是想修改 pack 的安装位置,可以把 keil 安装目录下的 tools.ini 文件修改一下, ...

谢谢!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