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
[资料干货] Logic逻辑分析仪使用

楼主(2023-02-16):
#申请原创#@21小跑堂
逻辑分析仪Logic使用
使用背景
对于一位嵌入式工程师,整天必然要跟各种时序打交道,比如USART、IIC、SPI等等。因此一款合适的时序分析工具对于工程师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人都有示波器,但是众所周知,示波器带解码功能的是在太贵了,对于小公司的我们是在买不起,只能买这种虚拟示波器(逻辑分析仪)了。下面我就分享一下我的使用记录,方便大家参考。
我硬件用的时Saleae Logic Analyzer 24M 8ch,软件用Logic2.4.3。
相关介绍
saleae
官方网站: https://discuss.saleae.com/
官网说了那么多, 简而言之, 就是一个贼好用的逻辑分析仪,软件大家自行下载即可。
产品分为两代:
1. Saleae Logic(8ch, 24MHz)
2. Saleae Logic16(16ch, 100/50/32/16MHz @ 3/6/9/16ch)
我们的硬件采用的是第一个,大家在官网找到相应的软件驱动下载即可。
下载安装完之后,图标就如同下图。
软件使用
1. 软件打开与设备连接
  如果没有插入逻辑分析仪的,会提示让你Connect Saleae Device。
连接之后会自动跳到以下界面,左上角显示connected(已连接)。

在该界面下断开也提示。Disconnection(未连接)
2. 软件设置
2.1名称修改
将鼠标放在通道channel 0上,通道下方会出现虚断线,此时双击channel 0则可修改名字,比如我们将通道0改名为SDA。
2.2 采样频率设置

下拉图中菜单,选择合适的采样频率,因为我们这个模块是24M的,因此他的最大采样时钟频率为24M。
2.3、采样模式
2.3.1  Looping
这里设置采样速率和存储深度,当我们点击开始采样后,逻辑分析仪就会开始按照设定的采样频率开始采样,直至存储量到达设置的内存大小。我们设置存储深度为4G也就是相当于 4x1024 = 4096M ,24M/s是每秒钟采集24M个点数据。4G的存储深度则可存储1034/24 = 42s的数据长度。
2.3.1 Timer
以时间长度进行采样,设置开始采样后记录设置时间的数据,比如我们设置开始后采样10s,如下图所示。开始采样后,逻辑分析仪记录了10s的数据长度后自动停止采样。

2.3.1  Trigger
我们可以波形的特点,我们可以设置上升沿触发、下降沿触发、低电平触发和高电平触发。设置了触发模式之后,分析仪就一直等待触发信号的到来。比如我们将通道0(SDA)设置为上升沿触发,此时我们分析仪模块什么都不接,只连接USB数据线。
点击开始运行后,我们可以看见软件提示Waiting for triger(等待触发),当我们给一个上升沿的时候,就会进行数据捕捉,并可以设置出发后捕捉的数据时间长度,下图中我们设置的为1s。

我们通过串口向逻辑分析仪发送数据中,数据中包含下降沿,当逻辑分析仪检测到数据的下降沿时,开始记录数据,当记录数据长度为1s后,自动停止记录。如下图所示,前段空闲时逻辑分析仪在等待触发条件,后面时捕获到下降沿后的1s中采集的数据。

2.4 协议解析
我们以串口协议来介绍,首先将USB转TTL模块的TX引脚接在逻辑分析仪的channel 0上,然后将USB转TTL模块的GND与逻辑分析仪的GND连接好,为了共地,使电平基准一致。
打开XCOM2软件,设置设置好波特率和发送的数据,如下图所示。
然后设置逻辑分析仪,先点击1,然后点击2
弹出窗口,进行设置,数据格式和波特率需要设置跟发送一样,然后点击保存。我们打开串口定时发送数据,打开逻辑分析仪进行数据采集。
我们串口发送的数据为16进制0x30 0x78 0x31 0x31
通过逻辑分析仪我们可以看到,采集到的数据跟发送一致。

逻辑分析仪还有IIC、SPI等协议的解析功能,在这里不一一介绍了。
以上就是对逻辑分析仪使用的基本介绍,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较为详细的介绍了逻辑分析仪的使用方法

网友A:
这个仪器看起来还真挺实用的

网友B:
能不能解析数据

楼主:
可以啊。选择对应的协议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啊。选择对应的协议就可以

解析高电平长度  低电平的长度   生成数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析高电平长度  低电平的长度   生成数组

这个没测试过,看看有没有自定义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