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显示模块,没你想象的那么难。

楼主(2023-02-14):
你用过显示模块了吗?你真的了解他是如何显示的吗?他是如何发光的?他又是如何接线使用的呢?接线来我们一点点看个明白。
   显示模块主要是显示时间,设置参数,收发到的信号的,以及设备的信息等。常用的显示模块有七划管,或者叫八位液晶数码管显示模块,LCD显示模块,LED显示模块。他们的相同点就是都可以显示一些内容,作为显示模块使用。我们今天就以LCD为例和大家一起了解他是如何显示的。
LCD主要是利用有机物质液晶的分子的旋光性,结合偏光板以及透光阻光为原理的显示装置。LCD能够显示图像字符,但是不具备发光功能。如果想要看清楚,需要用到外部光源辅助照明,因此根据光源的使用方式有两种,一种为透射式LCD,它阻挡外部光线,所以需要背光来显示。透射式LCD在室内的饱和度高。因此主要用于电脑、液晶电视等,另外一种为反射式LCD,则无需使用背光,借用外部光源进行反射显示。所以在室外明亮的地方显示清晰,在稍微黑暗的地方就很难看到。通常用在数字手表上,但是在手表上会附加一个外置光源,这样就能在黑暗的地方更能清晰的看清LCD显示屏上面的显示数字。
我们今天以LCD1602显示器为例进行给大家讲解。
LCD1602显示器它成本低,适合创作使用和研究。最主要还是便宜好用非常适合入门。LCD每行可以显示16个字符,共有两行,所以可以最多显示32个字符,每个字符都是由58的点阵组成,可以直接显示数字,英文字符图像也可以显示自定义图像等。
  原理我们有个大概的了解了想要使用它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了解他的每一个引脚的功能和接线方式,这样才能去使用它不是吗?
  要在LCD1602上显示特定的字符,实际上就是对LCD1602的DDRAM上写入对应的数据,显示屏便显示你想要的字符。

1引脚:GND为电源地与开发板GND相连
2引脚:VCC接5V电源正极和开发板VCC相连
3引脚:V0为液晶显示器对比度调整端,接正电源时对比度最弱,接地电源时对比度最高(对比度过高时会 产生“鬼影”,使用时可以通过一个10K的电位器调整对比度)。接入10K可调电阻的输出端
4引脚:RS为寄存器选择,高电平1时选择数据寄存器、低电平0时选择指令寄存器。
5引脚:RW为读写信号线,高电平(1)时进行读操作,以51为例的简单原理图低电平(0)时进行写操作。
6引脚:E(或EN)端为使能(enable)端,高电平(1)时读取信息,负跳变时执行指令。
7~14引脚:D0~D7为8位双向数据端。第15~16脚:空脚或背灯电源。第15引脚背光正极,第16引脚背光负极。
    这样一来接线大家是不是有个简单的了解了,学会了显示模块我们就会打开玩编程的另一个大门,无需着急慢慢来,相信大家都能从入门到大神。

网友A:
不知第一张图的手表什么牌子的?造型非常别致。

楼主:
我也不知道牌子

网友B:
这是什么牌子的手表,造型挺别致啊

楼主:
看来手表挺招人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