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1]
421芯片配置为TMR1互补通道电平拉不低问题

楼主(2023-02-14):
手头有个驱动无刷电机的板,之前用过STM32F103及GD32F330是正常的,最近买了几片421芯片做测试,移植软件后跑不起来,后用示波器测试3个互补通道电平拉不低。通过改变IO配置测试发现打开下拉电阻勉强可用,但低电平仍然有0.7V左右。不知道名位大能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后面换了AT32F415,没什么问题。415跟421差别很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