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
[资料干货] 通过米思齐让LCD显示,点亮LCD1602显示屏

楼主(2023-02-14):
<
LCD的显示,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LCD
  我们今天从它的应用接线方式以及初步的使用过程中,去深入了解LCD的显示屏。LCD都有哪些应用呢?主要是应用显示模块,当然是显示一些信息了,它可以用来显示温度,湿度,也可以显示设备当前状态信息。可以做调试使用。可以显示设定参数,比如说设定电机的转速显示,又比如说设定恒温箱的设定温度以及工作温度等,方便设备的使用。而且设备的人机交互效果会更好。人能一目了然的了解设备当前的状态以及设定值。LCD有哪些接线方式呢?
  第一种,根据原理图接线,将每个端口按要求接入相应的开发板或者单片机端口上进行通讯。缺点是接线复杂,占用端口多。
  第二种,使用转接板带扩展板模块的,采用IIC通信进行接线,优点是接线方便,只需要去连接四根线即可通讯,即GND,VCCSDA,SCL. 即可轻松完成接线任务。使用效果和上面一样,而且成本增加不到几块钱,非常的方便使用。而且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米思齐有专门的模块可以直接编程,方便使用。方便快捷的就能轻松点亮LCD显示屏,让它显示特别的简单。对于不会编程刚刚入门学习的小伙伴非常友善。
什么是IIC通讯,它是由飞利浦公司开发的一个简单的双向二线制同步串行总行总线通信被广泛运用于短距离板内通信等方面。IIC是微处理器、传感器、集成电路、微型计算机、通讯的一种方式。如何使用和接线呢?其实很简单,以1602为例。他只需要接GNDVCCSDA,SCL,我们只需要将这四根线连入开发相应的接口开发标注的相应接口即可。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当我们编程时,程序中默认的信息无需更改,但是这个对应的端口已经被使用,被占用,不可以用于接下来的编程,只能用于通讯。显示使用硬件接线部分只需要四根线,占用两个I/O引角即可。编程方面,打开米思齐找到显示,找到LCD,再找到1602模块即可选择扩展板芯片型号
  第一个初始化,
这里有一个地址,这个地址就相当于与通信的1602的地理位置0X27。这里大多数的LCD1602扩展版的散件地址都是他。如果不是怎么办呢?也很简单,米思琪给我们的工具中提供了好用的工具。

我们将硬件接线接好后,将开发板连入电脑打开。米思齐点击工具找到获取地址,
上传成功后。电脑上自动会显示出。他的地址这里就是他显示的地址位置。
将地址在程序中进行更改即可。
我们可以找我们可以让他显示一些数字,比如这个模块的。

这里一行显示12345另一行行显示67890
又或者直接显示内容,比如说英文,这样一来是不是就成功了?
可如果你的LCD有显示,但是非常不清晰,怎么办呢?
扩展板上有一个可调的电位器,它是用来调整对比度的。
顺时针增大,逆时针减小,只要调整到合适的位置,LCD就可以轻松显示了。
那他为什么能够调调节呢?上一节我们已经了解到,它是可以调整对比度引脚上的可调电阻,达到调整显示屏对比度效果使用的
点亮LCD是不是也很简单呢?是不是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