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APM32F107VCT6 MINI开发板测评】GPIO口与OLED屏显示驱动

楼主(2023-02-14):
为了掌握开发板的使用,GPIO口是最好的入口。为此,外挂了一个LED模块来进行测试,其效果如图1所示。
1 测试效果

测试LED模块所使用的引脚为PA5PA6,其引脚配置的函数为:
void APM_MINI_OLEDInit(void)
{
    GPIO_Config_T  configStruct;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RCM_APB2_PERIPH_GPIOA);
    configStruct.pin = GPIO_PIN_5|GPIO_PIN_6;
    config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_PP;
    configStruct.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Config(GPIOA, &configStruct);
}

实现引脚异或处理的函数为:
void APM_MINI_OLEDToggle(void)
{
          GPIOA->ODATA ^= GPIO_PIN_5;
          GPIOA->ODATA ^= GPIO_PIN_6;
}

实现测试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APM_MINI_OLEDInit();
    while (1)
    {
        Delay();
        APM_MINI_OLEDToggle();
    }
}

经测试程序正确,实现了LED灯闪烁的效果。

在完成LED模块测试的基础上,就可以进行OLED屏的测试了,该显示屏是一款0.96寸的双色屏,其显示分辨率为128*64像素点。
该显示屏采用I2C接口,其引脚与开发板的连接关系为:
SCL---PA5
SDA---PA6
其实现高低电平输出的语句定义为:
#define SCL_high  GPIOA->BSC = GPIO_PIN_5
#define SCL_low   GPIOA->BC = GPIO_PIN_5
#define SDA_high  GPIOA->BSC = GPIO_PIN_6
#define SDA_low   GPIOA->BC = GPIO_PIN_6

OLED屏进行初始化的函数为:
void OLED_Init(void)
{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
    OLED_WR_Byte(0x02,OLED_CMD);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
    OLED_WR_Byte(0xff,OLED_CMD);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
    OLED_WR_Byte(0x3f,OLED_CMD);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
    OLED_WR_Byte(0x8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
    OLED_WR_Byte(0xF1,OLED_CMD);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
    OLED_WR_Byte(0x1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
    OLED_WR_Byte(0x20,OLED_CMD);
    OLED_WR_Byte(0x02,OLED_CMD);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OLED_WR_Byte(0xA4,OLED_CMD);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OLED_Clear();
    OLED_Set_Pos(0,0);
}

GPIO口模拟I2C输出的函数为:
void Write_IIC_Byte(unsigned char IIC_Byte)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m,da;
    da=IIC_Byte;
    SCL_low;
    for(i=0;i<8;i++)
    {
        m=da;
        m=m&0x80;
        if(m==0x80)
        {
            SDA_high;
        }
        else  SDA_low;
        da=da<<1;
        Delay_us(100);
        SCL_high;
        Delay_us(100);
        SCL_low;
        Delay_us(100);
     }
}

为进行OLED屏的驱动测试,特将清屏函数改造为直线的绘制函数,其内容如下:
void OLED_line(void)
{
    uint8_t i,n;
    for(i=0;i<8;i++)
    {
        OLED_WR_Byte (0xb0+i,OLED_CMD);
        OLED_WR_Byte (0x00,OLED_CMD);
        OLED_WR_Byte (0x10,OLED_CMD);
        for(n=0;n<128;n++) OLED_WR_Byte(0xf0,OLED_DATA);
    }
}

经编译和下载,其测试效果如图2所示。
2 显示直线

在以上测试的基础上,通过添加字符串和汉字显示函数就可实现图3的显示效果。
3 显示汉字与字符串

所配置的字符串显示函数为:3 汉字与字符串显示效果

所配置的字符串显示函数为:
void OLED_ShowString(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chr,uint8_t Char_Size)
{
    unsigned char j=0;
    while (chr[j]!='\0')
    {       OLED_ShowChar(x,y,chr[j],Char_Size);
            x+=8;
            if(x>120){x=0;y+=2;}
            j++;
    }
}

配置的汉字显示函数为:
void OLED_ShowCHinese(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no)
{
    uint8_t t,adder=0;
    OLED_Set_Pos(x,y);
    for(t=0;t<16;t++)
    {
         OLED_WR_Byte(Hzk[2*no][t],OLED_DATA);
         adder+=1;
    }
    OLED_Set_Pos(x,y+1);
    for(t=0;t<16;t++)
    {
         OLED_WR_Byte(Hzk[2*no+1][t],OLED_DATA);
         adder+=1;
    }
}

实现显示效果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APM_MINI_LEDInit(LED2);
    APM_MINI_LEDInit(LED3);
    APM_MINI_OLEDInit();
    OLED_Init();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20,0,"APM32F107",16);
    OLED_ShowCHinese(20,2,3);
    OLED_ShowCHinese(36,2,4);
    OLED_ShowCHinese(52,2,5);
    OLED_ShowString(20,4,"jinglixixi",16);
    while (1)
    {
        Delay();
        APM_MINI_LEDToggle(LED2);
        APM_MINI_LEDToggle(LED3);
    }
}

这样在有显示的任务,就可以交由OLED屏来完成啦!

网友A(2023-06-28):
感谢楼主的分享,很全面,学习一下,期待更多好的内容